单片机驱动LCD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在电子城买了块 12864-15C 的LCD,用STC89LE52AD 控制,P2口接D0-D7,P0.0 RS、P0.1 RW、P0.2 E,不管怎么做就是显示不出来,请各位高工帮忙说说是什么问题?  我做程序时是按ST7920控制芯片做的,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控制芯片,在哪可以看出来?   LCD背面只有这样的文字  12864ZB BLWABBA 5.0V    12864-15C。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还有其它的控制芯片,通常买的时候会有说明
我在网上买的有说明

之前用KM12864-12/KM12864-19 的时候还要选择接口方式的(并/串)
看数据手册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HS12864-15 系列中文图形液晶模块说明书.pdf

楼主:
应该是格ST7920吧,可做的程序可能有问题,老是显示不出来。用手摸到RS E RW 的时候,有时屏会显示出在程序中做的文字字母什么的。正常时就是显示不出来。STC的单片机弟一次用不太顺手。

楼主:
已经可以了,是时序有点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