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请教

楼主(2009-11-18):
贴个逆变电源的图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根据一个老图改的,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另外就是后级想做成SPWM正弦全桥逆变,这里我由于反馈把变压器初次级共地了,想采用单片机隔离驱动SPWM,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不是完整的逆变电源,仅是电池电压转换成较高的Udc(可能300多V)。属直流-直流变换器。而且输出是不稳压的。

楼主:
对,我只是发了一部分,主要就是升压变换,还有过压锁死、欠压保护和恢复,过热保护;为什么电压会不稳定呢,有反馈控制死区啊,主要是共地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高频链啊

慢慢调试

有时候光看原理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C:
有反馈的电路“电压不稳定”,你却把反馈环路的电路藏得一丝不漏,别人怎么分析?

就好像口里说:
“医生,我头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却只伸出个脚指头给医生看一样。

楼主:
反馈没有藏啊,Udc反馈给运放U3A的正端,来控制死区;

网友A:
确实有反馈,2楼我说错了。
不过,这个反馈画得也太隐蔽,整个电路图仅此一处用标号表示联接。
TL494内部还有一个运放为何不用?16脚标OI,去了哪里?

楼主:
是我画的不够清晰,OI是过流保护电路,这里没有发上去;
请高手帮我看看升压变换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特别是变压器采用共地的反馈。。。

网友A:
单纯的变压器初次级共地,应该没有问题。
但楼主所说的SPWM部分用单片机控制,这部分的电源和驱动必须用独立电源,而且两个辅助电源不仅在直流和低频是独立的,在比较高的频率上也不能有耦合。例如,两个辅助电源由一个变压器的两个绕组提供,两个绕组之间就有分布电容。

楼主:
ls所说的主要是指干扰吧,我后级由单片机过来的spwm信号用高速光耦+IR2110自举,然后驱动全桥,驱动和变压器及输入端是共地的,单片机的供电是隔离的,不知可否?
我担心的主要是高压和低压共地会有安全或违反什么规定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