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用AT89S51单片机来制作的手动计数器

楼主(2009-11-18):
实验任务

利用AT89S51单片机来制作一个手动计数器,在AT89S51单片机的P3.7管脚接一个轻触开关,作为手动计数的按钮,用单片机的P2.0P2.7接一个共阴数码管,作为0099计数的个位数显示,用单片机的P0.0P0.7接一个共阴数码管,作为0099计数的十位数显示;硬件电路图如图19所示。

2. 电路原理图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AD0P0.7/AD7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四路静态数码显示模块”区域中的任一个ah端口上;要求:P0.0/AD0对应着aP0.1/AD1对应着b……P0.7/AD7对应着h
2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A8P2.7/A15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四路静态数码显示模块”区域中的任一个数码管的ah端口上;

3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7/RD端口用导线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中的SP1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单片机对按键的识别的过程处理

2单片机对正确识别的按键进行计数,计数满时,又从零开始计数;

3单片机对计的数值要进行数码显示,计得的数是十进数,含有十位和个位,我们要把十位和个位拆开分别送出这样的十位和个位数值到对应的数码管上显示。如何拆开十位和个位我们可以把所计得的数值对10求余,即可个位数字,对10整除,即可得到十位数字了。

4.通过查表方式,分别显示出个位和十位数字。

5. 程序框图
6. 汇编源程序

Count
EQU 30H

SP1
BIT P3.7

ORG 0

START:
MOV Count,#00H

NEXT:
MOV A,Count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WT:
JNB SP1,WT

WAIT:
JB SP1,WAIT

LCALL DELY10MS

JB SP1,WAIT

INC Count

MOV A,Count

CJNE A,#100,NEXT

LJMP START

DELY10MS: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楼主:
7.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Count=0;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while(P3_7==0);

}

}

}

}

楼主:
早期的鸟有虫吃:)

网友A:
早期的鸟有虫吃
引用 楼主: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