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请大家看看,指教下

楼主(2009-11-18):
ov, vr, hm, RAM, lm
程序如下
ORG 0030H
MAIN:
MOV DPTR,#0DFFFH
MOV R7,#7FH
MOV A,R7
L:
RR A
MOVX @DPTR,A
LCALL DELAY
CJNE A,#0FEH,L
MOV DPTR,#0BFFFH
LL:
RR A
MOVX @DPTR,A
LCALL DELAY
CJNE A,#0FEH,LL
MOV DPTR,#0DFFFH
SJMP L
DELAY:
MOV R0,#200
DDD: MOV R1,#200
DJNZ R1,$
DJNZ R0,DDD
RET
END

楼主:
只要调用delay就什么灯也不亮,
不调用的话,就有灯在闪!!

还有,能给一个这个程序的C程序么?
不会用C写!

网友A:
P0口没接上拉电阻。

楼主:
可是加上也是不行呀!
还有在wave里单步运行时,发现LL:中movx @dptr,a指令运行后,无法改变0BFFFH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