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单片机如何仿真?

楼主(2009-11-18):
请教各位,我想用体积小一些的单片机,型号是AT89S8253,使用贴片封装,问题如下:
使用ISP下载程式的时候,需要专门的软件吗?
这个cpu小小的,而且是贴片的,能用什么仿真器仿真?
你们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A:
业余不用仿真器,可以软件仿真的就软件仿真,不能软件仿真的直接下到片子里跑,看现象能判断哪错了自然好改,不好判断就在代码中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加一段代码把相关寄存器,内存的值通过串口读出来,这样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isp肯定要专门软件吧,好久没用过ATMEL的片子了。

网友B:
几乎都是“目标实体”了,还仿个鬼“真”。那叫“调试”——或俗称驱虫(debug)。

现在一般MCU/MPU都提供相应的调试手段,所以贴片IC只要引出相应接口(通常和下载接口并用)便就可以实现调试功能。

网友C:
:L麻烦LZ先BAIDU一下吧,或者下个文档粗看下

网友D:
不要依赖于仿真器,仿真器基本上是极少用到的东西

对于初学者,应该尽量学会软件仿真,这有利于迅速理解指令,并学会单独调试各个模块。

业余也不用仿真器,因为贵,也没必要买;
而对于熟手,一般的程序也根本用不着仿真器,就算要跟踪,也可以用软件仿真或者大脑仿真。
而在线应用、通讯的东西一般也不允许停下来,还不如自己加些调试代码、手段更快捷

只有碰到疑难问题、或者干扰、偶然性问题时,才可能用到仿真器和逻辑分析仪,这时对于微小封装可以用工装、适配器把IC引出来,也可以飞线引出来,然后用通用仿真器调试(当然,有这功夫说不定早就找出问题了:))

当然,如果为了方便下载程序,也可以直接用仿真器调试,不过显得有点财大气粗:lol

网友E:
像AT和STI的都有专门的SPI下载软件,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仿真的话,呵呵,就搞个仿真芯片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不用仿真器也可以写的,可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仿真器真的很麻烦的,上次一个922的芯片软件仿真232通讯没有问题,世纪烧录之后就不行了,最后用仿真器才找到问题,是晶振的修正值偏差,我不相信各位大侠在不用仿真器的时候能发现。

楼主:
而且我这次想要用他来做类似PLC的功能,实时性要求要好,程序步数不会太少,我觉得光用软件仿真似乎有些困难,至少我用PLC的时候有些问题还必须在线才能发现。不要怀疑我写梯形图的能力,好歹也搞了10来年了。

网友F:
8051 based Full Static CMOS controller with Three-Level Program
Memory Lock, 32 I/O lines, 3 Timers/Counters, 9 Interrupts Sources,
SPI, Watchdog Timer, 2 DPTRs, 12K Flash Memory, 2k EEPROM,
256 Bytes On-chip RAM

keil支持该芯片的软件仿真  有该相应的外围插件
keil的软件仿真还是很强大的
之前用过C8051F310,发现keil竟然支持该芯片的IAP功能的仿真

网友G(2014-03-27):
请教各位!我想用的是pl3106c芯片,封装是贴片式的,里面完全兼容8051单片机。问题是:
可以用什么仿真器进行仿真和调试?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用的是什么接口?你们经常怎样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各位!我想用的是pl3106c芯片,封装是贴片式的,里面完全兼容8051单片机。问题是:
可以用什么仿真器进 ...

不知道你用的这个芯片支不支持仿真,需看熟芯片资料...

要想仿真的话,C8051FXXX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I:
现在好多厂家都支持在线仿真,如新华龙的C8051,生泉的MA都提供,仿真器也不贵,有时可以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