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900系列中断地址

楼主(2009-11-18):
各位高手,我正在用LPC900系列单片,不知它的中断地址是怎么来的,请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它的中断地址是指定的和51的相同。

网友B:
见附件中描述

网友C:
中断地址是怎么来的?平时还真没考虑过,只知道是定义好的

网友D:
这个链接不错

网友E:
真是开源共享啊,呵呵

楼主:
弄清楚了,希望大家!

网友F:
讲的很清楚

网友G:
这个资料很不错

网友H:
资料是为楼主量身定做的啊

网友I:
嗯,很详细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J:
中断地址是怎么来的?一般都是指定的吧,只要知道是多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