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楼主(2009-11-19):
感觉这里的论坛高手如云,所以请大家处处主意。

小弟目前有一个项目, 拿不准用什么价购来实现,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要求如下:
1. 硬件: 2路adc,  采样速率每路20.48MSPS(20.48兆/秒), 8位以上采样精度。
2. 软件:  每0.025ms 实现4次512点的FFT + 每512*0.025ms对所有fft(=512*2)结果进行峰值和相位计算), 并输出最终结果(峰值及其相位)

我们目前没有BGA封装芯片的焊接技术,所以可选芯片的范围就小了不少。

目前我计划使用 ARM7+FPGA+ADC的架构, 使用FPGA完成所有数据采集和FFT计算, ARM7控制流程.不知是否可行? 这还要加上必要的RAM芯片。所有芯片只能选QFP封装的。

另外各位老兄是否有其他得更好的建议, 例如只用DSP+ADC是否可行呢? 因为我不知道哪款DSP可以和我ADC顺利连接? 并在0.025ms(25us)进行4次512点fft?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TI的64XX系列的DSP, 在dsplib里面有一个dsp_fft.h文件,里面的FFT变换的指标:
/*      void DSP_fft(const short *w, int nsamp, short *x, short *y);        */
/*                                                                          */
/*      nsamp = length of DSP_fft in complex samples                        */
/*      x     = pointer to complex data input, time domain                  */
/*      w     = pointer to complex twiddle factors                          */
/*      y     = pointer to complex data output, frequency domain            */

/*  CYCLES                                                                  */
/*      cycles = 1.25*nsamp*log4(nsamp) - 0.5*nsamp + 23*log4(nsamp) - 1    */
/*                                                                          */
/*      For nsamp = 1024,  cycles = 6002                                    */
/*      For nsamp = 256,   cycles = 1243                                    */
/*      For nsamp = 64,    cycles = 276                                     */
/*                                                                          */
比如用600MHz的DSP,指标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B:
单dsp就作完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实在要QFP的只好找adi的blackfin了,ti的c5xxx实在弱了点

网友C:
55x系列估计做不到,
55x  100Mhz下 运算1024点FFT需要0.2ms

楼主:
多谢各位,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首先谢谢所有回答问题的朋友,你们的回答都对我又帮助。

2楼的大哥, 600Mdsp, 1024FFT,6002个周期是10微妙, 25微秒好像做不了4次, 即使是512点的,实现起来也有点紧张,请问我的理解是不是哪个环节错了? 能给个这样的DSP, QFP封装的型号吗?

3楼大哥, “单dsp就作完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太好了! 请教那一款DSP? 有没有QFP封装的?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DSP, 才想用这么复杂的结构, 很着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系统不熟悉,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加分,结帖后竟然发现不能给分. 非常感谢你真正的回答.

网友A:
呵呵, TI 6000系列的DSP 没有QFP封装的;
如果你坚信一定要用QFP的,那只有选择analog公司的blackfin的DSP了。

网友C:
tms320c6720 有TQFP封装,以前用过。
TI新出的TMS320VC5505 带FFT加速,你看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