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X48点阵 总是不能稳定。..

楼主(2009-11-19):
为什么我的16X48点阵 总是不能稳定。... 延时调了又调。
会不会我这种思路就不行?行扫描列扫描全部都用595

16X32点阵是没问题,延时设置500us 左右都可以,可是16X48 怎么设置延时都不行。。。

这是我的部分程序:
zi3()
{
   uint h,a,b,c=0,k=0,p=0,y;uchar j=0;
SH=0;ST=1;
for(a=0;a<(16*zishu2);a++) //控制滚动次数
{ for(p=0;p<1;p++)
   {
    for(j=0;j<48;j++)//循环数值为LED灯数
    { temp=SS2[y];y++;
     WR_595(8);
     temp=SS2[y];y++;
     WR_595(8);
     temp=SS2[y];y++;
     WR_595(8);
     temp=SS2[y];y++;
     WR_595(8);
     temp=SS2[y];y++;
     WR_595(8);
     temp=SS2[y];y++;
     WR_595(8);//一个8X8 输入一次8位
     OUT_595();
        for(h=0;h<2;h++)
           { temp1=DAT2[k] ;
       k++;
       WR_1(8) ;
        }
      b++;
      if(b==48){b=0;k=c;}//b值为LED灯数
      OUT_1() ;
      delay2();
     if(y==(48*6))y=0;//数组内总的个数
    }
   }
    k=k+2;c=c+2; }
}

网友A:
什么现象说明一下呀

网友B:
这编程风格实在是太糟糕、太难看了...

网友C:
PROTEUS,不能说明情况...  那玩意占CPU, 没准是Y电脑跑不快.  又或者软件原因

网友D(2012-05-31):
我现在弄的全是用74hc595设置  16x32可以  之后就没法仿真了  不知道是仿真软件的原因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