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脉冲信号的隔离用的隔离变压器/网络滤波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9-11-19):
(无正文)

网友A:
到阿里巴巴上去找。

楼主:
单纯去找货当然去阿里巴巴,关键是我还不懂这个东西如何去选型号,我看了下手头的数据手册,列出的参数有
1:Turns Ratio 。变压比,一般是1:1?那些1:2的发送端是要配2:1的接受端吧?那样有什么好处呢?
2:Insulation Resistance,隔离电阻, 肯定越大越好了,
3:HI-POT                耐压?
4:Insertion Loss,插入损耗?都是负的,负得越大越好?
5:Return Loss    回铃损耗?也是越小越好?
6:Cross talk        串扰 越小越好吧。

我计划在上面走曼彻斯特编码的RS485差分信号,频率还没定,1M左右吧,是不是上述参数对了就可以了。
不存在其他东西了?原理图上的右边的线圈是要接到板外的线路上吧?是共模抑制用的?
电阻、电容用的多,知道如何选,电感、滤波器用得不多,没几人用,也没资料说怎么用。心里没谱。
我看在坛里问关于滤波器的帖子基本上都没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