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充电切换为放电的时间

楼主:
我一新手,最近做一电路,当有220V时,是用220V作为电源的,但同时也给电池充电的,但是当220没了的时候就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可现在一切换到电池负载就关机,然后还要重新开机,切换电路我用的是继电器,我怀疑是锂电池由充电状态转换为放电状态的时间太长了,不知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2009-11-19):
不是电池的原因,而是你的继电器的切换时间和负载没有储能。

网友B:
楼主显然对电路如何工作还不是很清楚。
继电器触点切换需要10ms到100ms时间,时间长短与继电器大小有关。这段时间里两个电源均不能对负载供电。
楼主需要在负载上加个电容,电容的大小应该保证两个电源均不向负载供电时也能够靠电容给负载供电数十ms,即电容两端电压在数十ms后仍可保持负载工作。

楼主:
3楼说的也是,但是从没有220只用电池切换到用220供电时,继电器也动作了,在切换时负载也是没有电源的,我也没在负载上加电容,但负载并没有断电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切换时继电器的动作造成负载掉电的,而是锂电池的某种特性决定的,不知对不对啊,还望大虾指点啊,还有要加电容的话要多大合适呢,是12V电池,工作电流2A

网友B:
继电器吸合电压与释放电压不一样,吸合所需要的电压远比释放电压高。
就你这个电路而言,开始时电池供电(没有220V),然后220V充电器工作,充电器两端电压逐渐升高,当高到继电器吸合电压时继电器切换(注意此时充电器输出电压较高),由充电器供电给负载。当220V掉电时输出电压逐渐降低(这个过程相当慢),降低到继电器释放电压时继电器动作,按照楼主的想法应该由电池供电。但12V继电器释放电压可能只有6V甚至更低,充电器输出下降又缓慢,所以继电器未释放,负载两端电压已经不足以正常工作了。
别用继电器了,充电器输出接个二极管,电池也接个二极管,两组电源均通过二极管给负载供电。要充电器同时给电池充电,再加一支二极管。这些二极管最好用萧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