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传感器静态标定问题?

楼主(2009-11-19):
最近要做一个力传感器的标定实验,传感器由四个应变片组成的全桥放大电路组成。采用加砝码的方式进行标定。现在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
1.静态标定时,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否就只有直流信号,信号有没有频率?设计放大电路时,是不是不用考虑增益带宽积。
2.以前的师兄是做机械的(我是做电路的),他用anasys分析了传感器机械结构的模态,但我虽然查了很多资料,但一直仍然没弄明白,传感器的模态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固有频率是否有关,以及有什么关系?我想这对于我做下一步的滤波器设计会有帮助。
问题可能阐述的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静态标定时肯定是只有直流信号了,用低失调,低漂移的运放就好

网友:
看来,你对应变式力传感器还不大了解啊.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否就只有直流信号,很少有交流激励的.
传感器的激励和输出都是有标准的,标定就是对其修正,当然超差多的就废了.

楼主:
看来,你对应变式力传感器还不大了解啊.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否就只有直流信号,很少有交流激励的.
传感器的激励和输出都是有标准的,标定就是对其修正,当然超差多的就废了. ...
引用 网友B:

没大看懂啊,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尤其是“当然超差多的就废了”这句。。。。

楼主:
静态标定时肯定是只有直流信号了,用低失调,低漂移的运放就好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顺便第二个问题也帮忙回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