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配置问题?

楼主(2009-11-19):
例如我想使用AD3某个通道进AD采样,配置顺序如下:
1.打开相应外设时钟和复用时钟
2.对外设进行相应配置
3.打开相应的IO口时钟,再进行相应配置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固定引脚上对应的多个外设,如果我想用其中的一个是不是打开该外设的时钟和相应的引脚AFIO功能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引脚上对应的多个外设的时钟同时打开了,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A:
结果是你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芯片也分不清了,会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楼主:
还有就是手册上关于AD时钟是由PCLK2来的,
The ADC input clock is generated from the PCLK2 clock divided by a prescaler and it must
not exceed 14MHz, refer to Figure8: Clock tree for low-, medium- and high-density devices,
and to Figure11: Clock tree for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可是我看Figure8: Clock tree觉得不太对啊!看图AD应当由
APB2 Prescaler到ADC Prescaler然后由ADCCLK得到啊! 不知道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下图是Figure8的截图,红线标出的就是PCLK2,难道ADCCLK不是来自于PCLK2吗?

楼主:
如果按上图,那显然Peripheral Clock Enable 对ADCCLK不起作用了,不知可这样理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