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稳压管对接

楼主(2009-11-19):
二个稳压管对接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两个方向,任一方向一个稳压管是正向另一个稳压管是反向,正向稳压管的电压电流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所以在两个方向上都是一个二极管与稳压管串联。

网友B:
温度补偿 提高稳压精度(在一般电路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