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频转换电路,请大家来分析

楼主(2009-11-19):
最近在做一个压频转换电路,由于单片机AD是十位的达不到精度,所以转换成频率采集,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有好多疑问,我的模点底子有点薄,请大家帮帮忙,U1A是电压跟随,U1B我觉得是积分电路,但是怎么算7脚输出的波形频率有点困难,不太会,3脚是24mv到120mv输入,74HC74是D触发器,单片机六分之一时钟为触发器提供时钟,但我不太理解那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怎么来算频率呢?

网友A:
别用这种电路了。
单片机内部的AD位数不够,换更高精度的AD就是了,比这种压频转换要省事得多。压频转换速度不会很高,而低速高精度的AD很便宜。
一定要压频转换,也有专门的芯片可用,不必用这种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专用的压频转换电路,LM331,我焊接的是典型电路,但输出的频率上下浮动不稳定,令我很郁闷,比如说我输入24mv,输出1000Hz,但在995到1005间浮动,但我提高输入电压时频率增高,浮动会更大,我总电源和芯片的滤波都做到了还是有问题,所以先放下了,想用这个,但是。。。。。

网友B:
这个只会更不稳定的,而且线性度也成问题

楼主:
稳定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各部分的作用,想计算一下个部分参数,学习一下吧

网友A:
学习电路是一回事,做楼主的项目是另一回事,不要搅到一起。
做采集电压数据,单片机内部AD精度不够,我在2楼已经说过,用高精度AD芯片,例如双积分式AD。
学习电路,与其分析这个电路,不如分析LM311内部电路或其它压频转换芯片内部电路。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个愚蠢的电路。学愚蠢的电路,恐怕只能让人越来越愚蠢。就这个电路而言,那个R6你如何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是在做,想这几种方案哪个合适用哪个,当让我自己更倾向于用LM331,对模拟电路我刚毕业实践少只是菜鸟,既然把这东西交给我了,我就得做,只能一边学一边做,压力很大,想很快的弄完,但能力在这摆着呢,得需要点时间,我也很无语!

网友A:
想很快弄完,已经告诉你了,单片机外挂高精度AD,速度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非常感谢

网友C:
压频转换精度和分辨率远低于ADC

楼主:
但是买ADC模块很贵呀,我的只要达到十二位就行了

网友A:
楼主始终不说要求AD达到什么速度。
便宜的AD芯片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买ADC模块?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用的是atmega128,他的ad是十位的,我的要求是能采集到一毫伏的变化,但是十位的达不到,我就想把电压转换成频率,这样能精确,通过再把频率转换成数字量进行处理,十二位的AD芯片不贵吗?

网友D: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331.pdf?
LM331的V/F转换应当比较稳定,何况才1000Hz.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计数时钟不稳定造成,或者是由于电路中的其它不稳定因素造成,如干扰。

几十mV的信号非常弱,得小心。

链接怎么进不去,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D:
注意:据说的计数时钟并不是指系统时钟。而是指每次读取V/F脉冲和复位计数器的间隔时间

楼主:
晚上我也是和同学聊了聊,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明天在试试!

网友C:
LM331的稳定性不用怀疑了……跳动大只能说没用好。

网友C:
VF转换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隔离

网友D:
晚上我也是和同学聊了聊,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明天在试试!
引用 楼主:

建议同时监测电压是否有变化。逐个排除问题。

网友D:
VF转换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隔离
引用 网友C:

VF的好处当然有很多,存在就是真理嘛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CS5550,价格不高,性能很好,就是速度不够快。

网友C:
VF的好处当然有很多,存在就是真理嘛
引用 网友D:

VF转化的分辨率、精度和稳定有待商讨。
性价比还是AD比较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不怀疑,但是我用什么方法来消除这些浮动呢?或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产生浮动的原因呢?

网友A:
楼主好像属于“不说不说就不说”类型。而且死缠压频变换不放。
从头开始说清楚,你要测什么电压?电压的最大值?精度要求和分辨率要求(这两个可不是一回事)?速度要求?等等等等。这样,别人才可能帮你。

楼主:
LM331真的能精确到1m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了解,我想测量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转换成电压为1~5v来测量,要求电流有0.01mA变化也就是有2.5mV变化时转化的频率能够被单片机测量,精度在5hz以内,转换速度不知!

网友F:
就这个,成型的产品上都就用了一只电阻采样。。。
外挂个∑-δAD就完事了

网友G(2010-08-25):
这个电路很经典啊,谁说不好,二极管的作用就限制了对C1的充电时间,只充1个时钟的时间

网友H(2012-05-06):
哇,几年前的坟都被我挖到了。
二楼的maychang,你自己没弄过或没弄好过就别乱叫,好么,
我不说这个电路有多好,但至少我用是很稳定精确的。
大致与楼主电路相同,只是74的5,6脚是对换过来的,用的是5脚输出,
且不是用的二极管,是用的三极管,具体电路有点区别。
我的采样信号是电偶信号,信号小到0.05mV,可以调整参数,增大可检测电压范围,
精度理论是0.005mV,实际稳定的应该在0.02mV左右,
就这个电路而言,稳定性和精度绝对没问题,至于电压到频率的转换关系,需要校准,
当然,这个校准可以通过程序来完成,很简单的,线性度很好,不用怀疑,我的产品经过测试验证。

当然,这个电路最有问题的就是在跟随器那里,因为运放有温漂,
因为频率f=a+bv,v为输入电压,a是一个在输入电压v=0时的基点频率,
所以温漂会影响a值进而影响 f 输出,
但这也不是问题,只要实时检测0输入时的频率即a值,对v值的检测换算就不会有问题,因为b不变,

如果说最终检测频率也有振动,那就做个软件滤波,1mV的精度要求用这个能检测0.02mV的电路做个软件滤波,还会是问题吗?

网友I:
信号太小

网友J:
这是用普通零件做的电荷平衡SVFC电路,大家不要看不起VFC电路,特别是电荷平衡的,这种电路对50HZ的抗干扰效果跟双积分一样的。关键是成本低,很多温控器对热电耦的信号处理就是LM358+NE555,原理是类似的,包括放大和VFC(还不是同步的)。
用一个便宜的MCU+LM339可以方便的做到4路SVFC,稳定,便宜,做得好,可以到16位的分辨率,0.1%的精度,稳定性高,关键是成本低。当然,用24位ADC是更好的方案,但是做产品,有时候是没办法的,因为成本,要求用1块钱就可以搞掂的,就不好用ADC了。

网友K:
换个电路。。

网友L:
楼主最后用什么方案做的压频转换呢?能加个QQ讨论一下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QQ:369829174

网友M(2014-06-22):
引用 网友J:
这是用普通零件做的电荷平衡SVFC电路,大家不要看不起VFC电路,特别是电荷平衡的,这种电路对50HZ的抗干扰 ...

可以弄两个电路来分享一下吗?

网友N:
D1使状态0只有一个时钟(它也许不是必须的,如果输入不超出范围,状态0本来就不会超过一个时钟)。
不过这个电路并不容易做到10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