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 问题请教:SDRAM从32bit换为16bit,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09-11-19):
CPU为at91sam9260,AT91BootStrap在9260内部SRAM运行,应用程序在SDRAM运行。SDRAM为MT48LC16M16A2,在第一级bootloader AT91BootStrap初始化SDRAM,进入应用程序后不做重新的初始化。

现象为:
     (1)在EBD9260开发板:由2片MT48LC16M16A2组成64M 32BIT的SDRAM存储器,可以运行AT91BootStrap和应用程序。

     (2)在我们的板子上:由1片MT48LC16M16A2组成32M 16BIT的存储器,在AT91BootStrap的SDRAM初始化代码中,将数据总线改为16BIT,容量改为32M。AT91BootStrap是正常运行的,可以输出启动信息:
     ------------- AT91bootstrap Project -------------
     Load uCOS-II App Image , Jump to addr 0x2000_0000
但跳到SDRAM后,应用程序跑不了。

      (3)在atmel的SAM-BA软件里测试SDRAM,可以修改SDRAM数值,不知道这个是否能验证SDRAM硬件是正常的??

按理说,SDRAM只修改数据宽度为16BIT就行了呀。

在AT91BootStrap的board_memories.c文件,SDRAM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BOARD_ConfigureSdram(unsigned char busWidth)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static const Pin pinsSdram = PINS_SDRAM;
    volatile unsigned int *pSdram = (unsigned int *) AT91C_EBI_SDRAM;
    unsigned short sdrc_dbw = 0;

    switch (busWidth) {
        case 16:
            sdrc_dbw = AT91C_SDRAMC_DBW_16_BITS;
            break;
        case 32:
        default:
            sdrc_dbw = AT91C_SDRAMC_DBW_32_BITS;
            break;
    }

    // Enable corresponding PIOs
    PIO_Configure(&pinsSdram, 1);//注:由于是16bit,D16-D32可以屏蔽,但无论是否屏蔽,程序都运行不了。

    // Enable EBI chip select for the SDRAM, VDDIOMSEL set: memories are 3.3V powered
    WRITE(AT91C_BASE_MATRIX, MATRIX_EBI, AT91C_MATRIX_CS1A_SDRAMC | (1 << 16));

    // CFG Control Registe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CR, AT91C_SDRAMC_NC_9
                                        | AT91C_SDRAMC_NR_13
                                        | AT91C_SDRAMC_CAS_2
                                        | AT91C_SDRAMC_NB_4_BANKS
                                        | sdrc_dbw
                                        | AT91C_SDRAMC_TWR_2
                                        | AT91C_SDRAMC_TRC_7
                                        | AT91C_SDRAMC_TRP_2
                                        | AT91C_SDRAMC_TRCD_2
                                        | AT91C_SDRAMC_TRAS_5
                                        | AT91C_SDRAMC_TXSR_8);
    for (i = 0; i < 1000; i++);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NOP_CMD);    // Perform NOP
    pSdram[0] = 0x00000000;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PRCGALL_CMD);    // Set PRCHG AL
    pSdram[0] = 0x00000000;                        // Perform PRCHG
    for (i = 0; i < 10000; i++);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1st CBR
    pSdram[1] = 0x00000001;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2 CBR
    pSdram[2] = 0x00000002;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3 CBR
    pSdram[3] = 0x00000003;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4 CBR
    pSdram[4] = 0x00000004;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5 CBR
    pSdram[5] = 0x00000005;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6 CBR
    pSdram[6] = 0x00000006;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7 CBR
    pSdram[7] = 0x00000007;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RFSH_CMD);    // Set 8 CBR
    pSdram[8] = 0x00000008;                    // Perform CB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LMR_CMD);        // Set LMR operation
    pSdram[9] = 0xcafedede;                    // Perform LMR burst=1, lat=2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TR, (BOARD_MCK * 7) / 1000000);        // Set Refresh Timer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MR, AT91C_SDRAMC_MODE_NORMAL_CMD);    // Set Normal mode
    pSdram[0] = 0x00000000;                        // Perform Normal mode
}

在AT91BootStrap的board.h文件,修改SDRAM配置参数:
#define BOARD_SDRAM_SIZE   (32*1024*1024)  // 64 MB
#define PINS_SDRAM  {0xFFFF0000, AT91C_BASE_PIOC, AT91C_ID_PIOC,PIO_PERIPH_A, PIO_DEFAULT}
#define BOARD_SDRAM_BUSWIDTH    16

网友A:
以我对2410配置的理解, 这些寄存器应该不用再配置了吧,也就是你在程序中,32模式和16模式应该有个切换指令!你把运行程序看下!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认为:只是SDRAM控制器是16bit或者32bit,跟程序以ARM模式或者THUMB模式运行没有关系的。

网友B:
你写的这段程序没错,可能是别的错误。你用jtag测试一下sdram数据正确性先。

网友C:
由32位改为16位,地址线和DQM引脚都应该做相应变化,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接的。

楼主:
我们的原理图和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如何测试呢? 还没有这样用过。

我们手里只有一个wiggler,配合H-JTAG,跟CPU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不是JTAGSEL引脚没有选择JTAG模式有关,现在暂时靠debug串口调试的。

还是之前用2410好,ADS+Mutil-ICE,现在用keil MDK,改天买个JLINK。

网友D:
写一串顺序的数字,然后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sorry,看错。原来NBS0和地址线A0是同一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XWJ,我之前已经做过这个测试。
at91bootstrap是在9260内部的4K RAM运行的,
我在at91bootstrap里,初始化SDRAM之后给SDRAM首地址0x2000-0000写了5,
然后再读出来,但是代码运行到SDRAM读写操作这里就死掉了。测试代码大致如下:

pChar = "\n\r\n\r------------- AT91bootstrap Project -------------\n\r";
while( *pChar ) {
  DBGU_PutChar( *pChar++ );  /*这里正常输出字符串“------------- AT91bootstrap Project -------------”*/
}

pChar = (unsigned char *)0x200000; //指向9260内部的4K RAM首地址
*pChar = 5;
DBGU_PutChar( *pChar+'0' );  //超级终端输出数字5

pChar = (unsigned char *)0x20000000;//指向SDRAM的首地址
*pChar = 5; //程序运行到这里,没有反应了
DBGU_PutChar( *pChar+'0' ); //超级终端没有看到数字5

pChar = "Load uCOS-II App Image , Jump to addr 0x2000_0000\n\r\n\r";
while( *pChar ) {
  DBGU_PutChar( *pChar++ );  /*程序没有输出“Load uCOS-II App Image , Jump to addr 0x2000_0000”,说明程序没有运行到这里*/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身对SDRAM接线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这个SDRAM接线倒没有仔细看看,硬件工程师负责设计原理图和画板子。

再就是,如果硬件有问题,那SAMBA软件读写SDRAM也会出错啊?
但是用SAMBA软件可以读写SDRAM。
PC端的SAMBA软件把数据传递给9260内部的ROMboot,实际由ROMboot完成对SDRAM的操作。

刚刚问了硬件工程师,他说: A0就是NBS0, 如果用32位就用NBS1(A1)选高16位

网友B:
我们的9200一直在16bi模式运行。没问题的。
你应该利用片内ram测试sdram。
如果没有jtag就太麻烦了。
当时,我首先用jtag测,一切正常了,再用串口测试的。

另外,最好找atmel或者百特,俺们有问题,直接找厂家。

网友C:
“pChar = (unsigned char *)0x20000000;//指向SDRAM的首地址
*pChar = 5; //程序运行到这里,没有反应了
DBGU_PutChar( *pChar+'0' ); //超级终端没有看到数字5”
不能仿真就是麻烦啊。估计是进入异常了,如果SDRAM有问题,最多是输出的数据不对,也不应该没反应啊。
最好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16进制数,ASCII码如果数据不对有可能是乱码或不显示。

网友A:
在AT91BootStrap的board.h文件,修改SDRAM配置参数: #define BOARD_SDRAM_SIZE (32*1024*1024) // 64 MB #define PINS_SDRAM {0xFFFF0000, AT91C_BASE_PIOC, AT91C_ID_PIOC,PIO_PERIPH_A, PIO_DEFAULT} #define BOARD_SDRAM_BUSWIDTH 16

LZ红色部分是否也得要修改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吧,
#define BOARD_SDRAM_SIZE (32*1024*1024)是设置成32M,
#define BOARD_SDRAM_BUSWIDTH 16是设置数据线为16bit啊。

由于不是32bit,
#define PINS_SDRAM {0xFFFF0000, AT91C_BASE_PIOC, AT91C_ID_PIOC,PIO_PERIPH_A, PIO_DEFAULT}是没有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道理:handshake

网友E:
我在9261(s)的板子上实现过32/16位应用,硬件上只要去掉高16位的SDRAM芯片就行;软件上改SDRAM控制器的线宽,仅此而已。最麻烦的是要改ATMEL的那个SAMBA下载程序。

网友B:
好像是改samba的某个配置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SAMBA软件配置已经改过来了。
我们能通过SAMBA下载程序at91bootstrap和应用程序,at91bootstrap能在内部SRAM跑,就是应用程序跑不了。

在倒弄Wiggler,开发板是好的,但连接不上。:dizzy:

网友B:
八成还是硬件有问题。让他们硬件组的多想想。

网友F:
17楼的说的基本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也是,软件只要、初始化SDRAM为16bit,没有什么地方要改的了。

17楼说的对,我在EBD9260开发板验证了,在at91bootstrap把SDRAM初始化为16bit,其他什么都不变(包括应用程序),程序运行OK。从这一点,我更觉得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昨天临下班,硬件工程师发现奇怪的问题:
      用SAMBA从dataflash回读刚烧写进去的程序文件,发现烧写了at91bootstrap时,会将ucos应用程序破坏掉,烧写应用程序时,会将at91bootstrap破坏掉。在这之前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是用接在SPI0 CS0的DataFlash存储程序的,从0x0000-0x7FFF共32K给at91bootstrap,从0x8000开始存放应用程序。
     在EBD9260开发板,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让硬件工程师加班吧。

网友G:
由32位改为16位,地址线和DQM引脚都应该做相应变化

网友C:
由32位改为16位,地址线和DQM引脚都应该做相应变化,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接的。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把s3c2440和这个弄混了。:L

楼主:
找到原因了,问题解决了

     首先,谢谢大家帮忙分析!:handshake
     百特的刘工过来帮忙找到了原因。十分谢谢他,否则又要白费人力了。
我总结了大致如下:

    at91sam9260内部的romboot要利用SDRAM来烧写或读取dataflash程序,我之前一直以为romboot的运行过程中只使用内部SRAM,不会用到SDRAM;
    烧程序时,romboot先从PC机接收程序文件并放置在SDRAM,再从SDRAM烧写到dataflash;
    给PC机上传程序时,先读取dataflash的内容并放置到SDRAM,再从SDRAM上传到PC机;
    所以SDRAM很重要,没有SDRAM将不能烧写和读取程序。SAMBA软件默认的配置是32bit的SDRAM,所以换成16bit的SDRAM时,要修改配置。
    首先是SDRAM的宽度改为16bit,否则会烧写程序会出错;
    再次是dataflash的时钟速率,因为16bit的SDRAM速度比32bit慢,所以romboot跟dataflash通信的速度也要相应的调低,否则烧写和读取都会出错。所以之前出现了“程序烧不进去、烧了at91bootstrap后擦除了应用程序、烧写应用程序发现at91bootstrap也会被损坏、读取的dataflash程序跟烧写进去的程序不一致”...等现象。
    在SAMBA软件配置中,9260EK目录下,在SDRAM.tcl,设置AT91C_SDRAMC_DBW_16_BITS来改变SDRAM宽度。在DATAFLASH.tcl,修改variable DATAFLASH_CLK为1000000调低dataflash的操作时钟速率。

    从中,我觉得atmel的SAMBA文档应该提到这些问题,就像SDRAM改为16bit,SAMBA配置要做何调整,否则,用户很难定位原因。

网友H:
ATMEL的SAMBA软件总是改来改去的,不大可能提供文档,
今天还遇到了问题。

AT91SAM9261的板子,只有用SAMBA 2。6烧写才算OK。

网友H:
新版本的SAMBA一定要有外部SDRAM的支持, 如果不正确,SAMBA讲不能进行动作。

网友I:
4K的SRAM是有点小了,比较失败。

网友E:
我现在还在用SAMBA2.4,比较欣赏它的TCL脚本,很方便调试,后来的版本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改SDRAM线宽也要重新编译,太麻烦了。正因为喜欢2.4版,对它不支持的芯片,下载程序全是自己改的,累啊。不过对下载过程了解得比较透彻,也是一点收获。

网友E:
27楼提到的那些细节,在下载程序中都能看得到。

网友H:
我认可31楼的做法,非常好。
后面的版本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