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的SPI,I2C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09-11-19):
我手上有一套eZ430-RF2500,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做很多试验。
最近我想在这个小板上面加一些I2C器件,但是发现F2274的USCI_B0连接了CC2500(SPI),如果要接I2C器件的话就得和它复用信号线,我不知道直接把这两种总线的器件同时连到USCI_B0上,然后通过初始化不同的配置能否让他们分时工作。是否会有干扰呢。
是否需要加个总线开关?

网友A: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协议差别那么大。

楼主: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SPI有CS信号做片选,而IIC全靠SDA,SCL两个信号之间的变化来通讯,说不定SPI通讯时某个波形正好启动了IIC总线呢。

网友B:
必然需要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呵呵,
能给个详细的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