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反射式光电开关RPR220 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光电开关RPR220如何使用,感觉电路很简单,但是就是不好使。
我是这样连接的:两个长脚分别接500欧姆的电阻后接+5V电源,两个短脚都接地。
请问这样的接法是否合理,我现在测量的电压,其中一对长短脚之间是1V左右,说明这两端是发光二极管的两端,剩下的一对长短脚之间是5V,说光敏三极管没有导通(若三极管导通了,应该输出低电平的),在上面用白色都物体挡着电压也是5V,物体距离很近了,小于5mm,但是还是不行,输出还是5V,请问有没有做过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清楚管脚定义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测便知:有明显单向导电性的是LED,低阻时红表笔为正;给LED供电,同样测试光电管端,低阻时红表笔为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