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不同结构的磁铁和线圈的磁力大小?谢谢!

楼主(2009-11-19):
请问老师们:

[图1][图2]两种磁铁和线圈的结构方式:

[图1]铜线圈在磁铁的上方,当线圈通电后将具有磁性,使其线圈在通电后被下方的磁铁吸引。

[图2]的结构类似动圈式扬声器。

想知道----
     在外型尺寸(尤其是线圈体积)、输入电压、电流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这两种结构哪个的磁力大?主要想知道在相同微弱电流条件下哪种结构被吸引的灵敏度高?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A:
磁铁的磁极(磁路)楼主并没有交代清楚,线圈里电流如何流动也不清楚,谁也不知道两个图有什么不同。
磁铁的磁化方式,有可能使线圈根本不受力。

楼主:
在线等老师们的指教啊。

网友A:
图改好了?
当然是图2灵敏度比较高。
楼主提到扬声器。商品扬声器之所以采用这种结构,显然是为了电声转换的效率。
从磁路角度看,为提高空气间隙中的磁密,我们总希望空气间隙越小越好(空气中磁路越短越好),图2符合这一要求。磁电式电表、电动机等等都是如此。按图中的大概比例,图1中线圈处的磁密可能只有图2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楼主:
非常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教和“tyw”老师的资料!

楼主:
这里真有不少好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