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数据看不明白,请教

楼主(2009-11-19):
KMZ52地磁传感器,这两个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尤其是单位。

网友A:
H    探测平面内场强的有效范围    -0.2~+0.2kA/m
S    灵敏度    测试条件:开路    最小12、典型16(mV/V)/(kA/m)

网友B:
A/m就是安培/米,磁感应强度单位。

网友A:
磁感应强度和磁场强度……纠结……

网友B:
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单位不同,但可以通过麦克斯韦方程组互推。

网友C:
H —— 磁场强度,单位是“安/米”
B —— 磁感应强度,单位是“牛/安米”或“特斯拉”

对于简单磁介质,有B = μ H,其中μ为磁导系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