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请大家看看这个带通滤波电路(在线等答案)

楼主(2009-11-19):
这里有个带通滤波电路,我看不明白
请大家指教!
大家看完留点意见!!

楼主:
:P有明白的帮帮忙!!

网友A:
R1C1低通滤波,反馈,好像也是低通啊。

楼主:
那你看我仿真的图,应该是带通吧
回复 网友A:
还有R1和C1的作用不是很大,我不加R1和C1仿真效果没差

楼主:
主要反馈那部分电路看不懂啊

楼主:
:'(伤心了,没人搭理啊

网友B:
我看是低通..
47dB是电路的增益

网友C:
应该是低通吧  直流增益应该是1

网友D:
楼主整错了,这电路,即不是VCVS,也不是MFB

把正向输入端接交流地,节点4通过一个电容接信号源,那就是无限增益带通了

楼主:
高手啊!这位大侠好人做到底,能否吧各参数的公式帮写出来?
回复 网友D:
如f0,Au 等

网友D:
这个,你去翻大学的模似电路,关于信号处理部份

楼主:
我知道,但是这个图比较特殊,起作用的是反馈那部分,不知道怎么算了。
回复 网友D:
如果把输入接到反向我还会算,但是这个图接的是正向端?

网友E:
V6=KV(V3-V2), 串联输出电阻,如果KV在工作频段下降较大KV要包含第一个极点的影响。用网孔方程或节点方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