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模块的选型

楼主(2009-11-19):
太阳能光伏板接收太阳能后,存储于可充电的锂电池。锂电给无线模块供电,锂电初步选定3000mAh,3.6V的。
要求无线模块在综合环境下(即既有空旷地又有一定障碍物)的可靠传输距离在2000米以上,功耗越低越好,频段目前暂无要求。模块价格不超过300元,请教选型,谢谢!

网友A:
用GSM/GPRS/CDMA模块吧,这是法律限制和价格均能满足的唯一选择。

楼主:
这个不是要配SIM卡吗,客户还是希望能用射频。
2# chunyang

网友B:
没别的办法。

我们都是用的gprs做的大型中转。

si4432大功率组网+协调器高压缩数据可能是个方向。但这不是说说就实现了的。

干这种活,想在这里问问就能实现,或者买个模块就行,(还只300RMb)。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GPRS的一月10RMB。也行了。。。。

网友B:
或者捆绑无线委,使用低频的,拉八木天线也行啊。。。。。。。。。。。。。

绝对可以:"可靠传输距离在2000米以上,功耗越低越好,频段目前暂无要求。模块价格不超过300元,"

网友C:
GSM/GPRS功能模块:SIM100

网友D:
GPRS那点钱别想省
想省的话,可能你要付出更多

网友E:
这个成本 肯定用gprs cdma呀

网友F:
网上不是有些人吹他的CC11XX模块通讯距离达到2KM以上吗?找他们去问问。价格不会很高

网友E:
CC11XX能到2vkm 谁用过的 提醒一下,

网友G:
加功放,应该是个模块都能轻松达到这个距离,但是……

网友A:
加大功率获得的更长通讯距离从技术上讲很简单,但这么做不道德且违法,越是法制国家这方面管的越严,放任的话,无线频谱将会被严重污染,搞得谁也用不好,而且,过强的场强对健康不利。

网友H(2011-07-08):
加功放不是想像中这么好加的,一般来讲你可靠传输1Km以下,可选的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还看你所需要的速度。
2Km就有些困难了,建议直接用GRPS算了,成本当然就贵一些!

无线通过路由中传也可以做到,做好不简单!

网友I:
可以用到TI CC1125

Best Regards,
Tom xia   FA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rial Microelectronics (HK) Ltd.
12/F., Han Tang Building,Overseas Chinese Town,
Nan Shan District, Shenzhen, P.R.China
Tel:+86 755 26935050 Ext.301
Mobile:+86 13622365308
Fax:+86 755 26935923
Email : Tom.xia@serialsystem.com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12楼
邮编:51805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