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产生负向电压的DC-DC

楼主(2009-11-1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谁用过能 产生负向电压的DC-DC转换芯片,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下型号。
参数如下:  输入正电源  2-15V
                输出电流:  500MA左右
                输出电压:  -2-15V

封装最好是SOP8,或SOT-35
谢谢!

楼主:
自己定起来

楼主(2009-12-21):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很多。
凡构成Buck-Boost电路的,都是反转电压的。
要便宜,用34063。该芯片可以升压,可以降压,也可以反转。

网友B:
buck芯片业可以做的

网友C:
MartekPower有一个型号是7.5W的
   输入标称12V  输出—15V , +15V 双路
   输出电流:+0.25A  ,-0.25A 不知道适合不?

网友C:
具体其他型号可以上官网去看:www.martekpower.com

网友D:
用负电压反转IC,有二倍压三倍压芯片。看你自己设计的要求了。可以技术上交流交流:QQ873794358
                                                                                                    TEL:13430436368

网友D(2010-01-25):
楼主怎么没见你和我联系?你要用的就是负电压反转IC。

楼主(2010-05-13):
不好意思,一直没有看到,谢谢你。我的QQ104015445

网友E:
buck芯片可以接成反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