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DRAM需要走等长线吗?

楼主(2009-11-19):
好像不走等长线影响也不大。
如果要布等长的话,哪些线的长度是一样的呢?
以前布ddr时是:data一组、addr一组、clk和cs一组,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A:
clk cs 分开

网友B:
2440不等长 也可以用,但是不要差太离谱了。    但是最好还是等长。

网友B:
2440可以不走等长,我画过这个。http://3w.dianzi168.net上面的第一快就是2440板子内核。

楼主:
ls的某些产品和我们做的类似,我们也做视听产品。
以前都是不走等长的,因为这次是给别人做,所以比较谨慎,怕会有影响,现在决定还是不走等长线了。

网友C:
SDR不用等长,但不要差的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