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easyFPGA030,verilog综合问题

楼主(2009-11-19):
请问周公的easyFPGA030,verilog中哪些语句能综合,哪些不能综合,编写的程序总是能通过前仿真,但不能综合。
还有,请问RTL仿真,综合后门级仿真和布线后仿真有什么区别,在软件libero中分别怎样观察区别。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综合是把硬件描述语言如VHDL等写成的代码转换成逻辑网表语言,
而布线是把上一步综合得到的逻辑网表分配到合适的硬件资源上,
而这一过程中,可以用时序约束进行约束。
由上面不难看出,综合后门级仿真时功能仿真,
布线后的后仿真为时序仿真。

网友A:
很多初学者分不清哪些语言可综合哪些不可以综合,
下边是一个纯verilog的语法书,
个人觉得还可以,
介绍的比较详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A:
不用客气,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我也下一份看看,
谢谢

网友C:
前仿真一般是功能仿真,所以没问题。

网友D:
什么是前仿真?

网友E:
前仿真:纯语言仿真,不带任何器件信息。
后仿真:带有器件信息的仿真。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前仿真是综合前的仿真。

网友F:
前仿真是RTL仿真,主要功能是用来验证设计逻辑,不考虑延时的问题;
后仿真是综合、布线以后,电路的最终形式已经固定下来,得到综合出的网表,这时在加上器件物理模型进行仿真,得到更精确的延时。

网友G:
前仿真只是功能上的仿真,后仿真就是加入了延时信息,布局布线信息的仿真。后仿真在特定物理特性下的仿真。

网友H:
3楼的资料很不错啊

网友A:
前仿真是RTL仿真,主要功能是用来验证设计逻辑,不考虑延时的问题;
后仿真是综合、布线以后,电路的最终形式已经固定下来,得到综合出的网表,这时在加上器件物理模型进行仿真,得到更精确的延时。 ...
引用 网友F:

解释的很清楚吗,
呵呵。
RTL级是指register translit level,即寄存器传输级。

网友H:
3楼资料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