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owerAnts有关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09-11-19):
请教: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采用3844芯片的多组输出隔离反激开关电源,总共有以下几路输出:
1.
+15V/-15V
1组,输出都是0.4A,管脚数是3个;
2.
+15V/-10V
3组,输出都是0.12A,管脚数每个是3个,总共9个;
3.
+15V/-10V
1组,输出都是0.36A,管脚数是3个;
4.
5V/-5V1组,输出是1.8A,管脚数是3个;
5.
原边绕组和反馈绕组,共用一个管脚,所以管脚总共3个;
6.
管脚总计是21个;
7.
输出总功率是48瓦;

请帮我看看,我这样的设计需求能不能用一组开关电源完成?如果不能,为什么?如果可以,该使用什么的磁芯和骨架?

我现在初步设计是按两组开关电源设计,每组输出功率为24W(通过合理分配上述的输出,可以达到两组输出功率均为24W),效率为60%,则每组功率为40W,初步选定的磁芯是EE25,开关频率40kHz,计算出来的原边匝数304匝,电感是7mH,线径要求大于0.25mm;副边5V的匝数是9匝,线径要求大于1.59mm;副边15V的匝数是24匝,线径要求大于0.97mm10V的匝数是16匝,线径要求大于1.19mm

请帮我看看这样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1。EE25,引脚最多是6+6,考虑到安规,初级一侧多余的管脚需要“浪费”掉;
2。由于绕组间存在交叉调整,不推荐超过三路以上的输出;

楼主:
谢谢powerants了,看起来我这个电源至少的使用两个变压器了啊,但是每组还的是有6组输出,要不就采用负压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从正压得到。

网友A:
多路输出是很有难度的,要尽量降低变压器输出组数,其它小功率的组建议用二次DC-DC变换。

另外,EE25在40KHz下,3A/mm2,D=0.4, 极限输入功率为10W, 输出约9W。

楼主:
好的 谢谢powerants楼主了,不知道powerants对三相逆变器有没有了解,如果有了解的话,人家别人的三相逆变器的6个igbt的4路电源都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案?
我这边初步考虑要改方案了。

网友A:
有专门的三相SPWM发生器,也可以用DSP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主  知道了  逆变器方案我了解 也在做产品 现在正在考虑驱动6个igbt的4个电源,谢谢拉

网友B:
多路输出确实很难做,尤其是负载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都是上了班级实际调试 再去考虑增减线圈数  做的比较业余  呵呵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啊  还不如选模块电源呢  呵呵呵 价格贵点罢了

网友C:
本来就该选模块电源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管理做的有问题,如果用模块电源,这一堆模块,至少要200元。

网友D:
可以选8+8卧式骨架。
然后再同时用DC TO DC 的小功率芯片做。
136 4092 4607 @139.com

网友A:
EE25有8+8卧式骨架? 正在找。

请发给俺参考一下。

网友D:
EE25有8+8卧式骨架? 正在找  这个只是前不久做项目时,我们的供应商所列,因为我当时用的7+7,还嫌少了,所以与供应商讲,要求他们找,可是等他们找回来时我的PCB板都搞好了,什么都定了。
你现在也只有找大的变压器厂给你配合找才可以配到。

网友A:
不是急需,只是作储备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