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门,菜鸟来听课了。

楼主(2009-11-19):
弱弱的问一下:
1。为什么ISM频段中会有间隔,不连续呢?
    如:
    288MHZ-315MHZ,431.5MZ--472.5MHZ,863MHZ--945MHZ
    那316MHZ-430MHZ,473MHZ-862MHZ都不能用吗?
2。在短距离无线通讯收发器中(例如MAX7048等),它的中频(IF)是可以设置的,比如可以设置为50KHZ,100KHZ,200KHZ,400KHZ,800KHZ。当然设置的中频不一样,中频的通频带会不一样,频率越高,通频带越宽。除了对这一点理解以外,我不知道设置IF还有什么意义。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成天用马甲有意思么?
IF带宽越窄,选择性越强,越不容易被干扰,同时灵敏度会增加

楼主:
冬瓜兄,强调一下。我没有用马甲。

网友B:
ISM频段最初只是保留为业余无线电通讯所用,无线频谱是非常有限的,首先要保证军事和商业用途,剩下的自然就非常有限了,而且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比如美国的ISM段在国内被GSM占用,国内仅433M段是通用频段。

网友C:
470到510Mhz的频段是国家无委开放的免费计量频段,现在无线三表集抄都在用这个频段,也是通用频段

网友B:
抄表频段可不是通用的,仅供无线抄表使用,且只能抄录三表,做无线工业仪表传感器都不行。

楼主:
2。在短距离无线通讯收发器中(例如MAX7048等),它的中频(IF)是可以设置的,比如可以设置为50KHZ,100KHZ,200KHZ,400KHZ,800KHZ。当然设置的中频不一样,中频的通频带会不一样,频率越高,通频带越宽。除了对这一点理解以外,我不知道设置IF还有什么意义。请指教,谢谢!

chunyang兄,能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是设置中频频率而是设置带宽,而对于窄带信道而言,带宽跟增益是负相关的,香农定律就是描述这一物理现象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