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AD转换问题

楼主(2009-11-19):
打算用pic来检测电压,想了解下PIC16F677能对1.2MV的信号做AD转换吗?该怎么实现硬件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如果不能,有什么变通的办法?

网友A:
这个电压基本用AD转换没有意义了,因为,对于10BIT的AD来说,如果是5V的电压参考源的话,可以分辨的最小电压为5MV左右,你这个1.2MV转换后的AD的值基本上恒为0 。。。

估计你所谓的1.2MV应该是信号的满幅值,那么,你应该把这个信号放大,例如放大2000倍到2.4V再进行转换。。。

楼主:
用小点的参考电压是不是可行呢,比如用2.4V?放大的话,怕处理不好偏差太大。

网友B:
pic的ad基准电压大于2伏,对应的10位ad分辨率是2000/1024~=2mv

楼主:
谢谢!看来要提高这个1.2MV到2.4MV,估计都没有问题了。1.2MV是个上限值。我想让PIC在检测到这个值时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