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调用库函数写选项字节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STVD&Cosmic,STM8S207SB,调用库函数里的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2);
将AFR1置1,但是之后读取AFR =  *((NEAR u8*)(0x4803));时,
读到的值仍是0,一定要通过mcu config菜单里修改,读到的才是0x02。

是我哪里用错了么?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

楼主:
目前调试出来的结果是库函数里执行
            FLASH->CR2 = FLASH_CR2_OPT;
            FLASH->NCR2 &= (u8)(~FLASH_NCR2_NOPT);
之后,
CR2仍是0x00,NCR2仍是0xFF。
求助。。。

网友A:
要先解锁,写完后记得再锁上哦。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2);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我是先解锁,再写再上锁了,可是读出来还是0

网友B(2020-02-26):
先开锁,注意针对option或片内eeprom 跟 片内FLASH的开锁序列是不同的,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