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引脚的走线为什么要尽可能短?

楼主(2009-11-19):
运放的输入引脚的走线为什么要尽可能短?是为了减少噪声吗?还有哪些好处?

网友A:
因为通常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的大,若对输入端有微弱串扰的话会造成输出的高增益反映。另外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的大,因此若走线过长的话还会影响其高频特性。

网友B:
应该是任何走线都是越短越好

网友C:
不错,很好的答复

网友D:
夜长梦多啊

网友B:
只要不是夜长尿多就好

网友E:
因为通常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的大,若对输入端有微弱串扰的话会造成输出的高增益反映。另外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的大,因此若走线过长的话还会影响其高频特性。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增益只是问题一面,有的时候整个电路的增益并不大,这又如何解释?
同时,我认为,该处电路阻抗大才是影响噪声的主要原因,而增益是次要的。

网友A:
设想一下,如果在运放的输入端串扰一个信号,此时由开环增益所得到的输出端响应该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