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不懂三极管

楼主(2009-11-19):
请教,为什么我总是弄不明白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呢?

网友A:
多看几遍书自然就懂了,熟话说“读书百遍,其意自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看完书再多看点实际电路,认真分析下,这样反复几遍,慢慢就会了。

网友B:
请教,为什么我总是弄不明白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呢?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等效模型能看懂吗?若能看懂,就够了。

通常在电子学类书中会对三极管作一些“演义”性的解说,这些东西你就以看“小说”的心情看过就是了,没必要过于认真。若真校真的话,将会涉及到《电子学》课程以外的更为基础的学科内容——《半导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和《量子学理论》等。

网友C:
一时不明白,可以先接受它的结果。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放大电流,也是只知道那个输入输出的关系而已。有请高人指点。

网友D:
每看到多个三极管级联时,我就有点晕了!!!!

网友E:
我也是搞不定三极管啊

网友F:
我真的弄不明白啊。确实是挺难搞的。特别是三极管的特性曲线

网友G:
多看几遍,也可以多找几本书,看看分别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H:
去俺的blog里找找,有个讲三极管的。

网友I:
用仿真软件多仿真几下就明白了。

网友J:
找几个三极管拿来试下效果

网友I:
多仿真几下。

楼主:
在理,在理

网友K:
看书 然后搭电路 别用仿真呗

网友L:
那你一定没用心看。

网友M(2010-02-06):
其实要看看大学物理或是模拟电子技术的书,因为要了解到半导体材料的特性P和N以及PN节少子与多子!

网友N:
一时不明白,可以先接受它的结果。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放大电流,也是只知道那个输入输出的关系而已。有请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C:

并非放大电流,而是电流叠加的结果。

网友O:
有时候真的也搞不懂..有时候侧三极管的时候侥幸测好的..学习中..

网友P:
NPN如果都放大区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基极流进的电流叠加上集电极流进电流,得到发射极的大电流?

如果可以,那PNP就理解成基极和集电极同时吸电流,导致发射极的大电流?

三极管是有点难理解,模电没学好啊~~

网友Q:
看书 然后搭电路 别用仿真呗
引用 网友K:

其实学这个还是仿真的好...
比如验证输入特性曲线的对数特性,在实际电路里是没那么好做的...但是用仿真很容易
而且仿真可以体验不同模型的特点,以及大小信号模型各自适用的范围 ...有了基础再上电路会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

网友M(2010-03-25):
NPN当三极管内部的内电场形成后无外电场时,2个PN节就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好像是发射区比较薄,相对于集电节 。   当接上外电场后,当基级接上电源+后由于多子被电源所有吸引   PN节内电场变就不平衡,就要从集电区啦多子来补充。达到平衡,由于发射区很薄因此多子大部分就被发射区啦走少部分被基区啦走就形发射区电流和成了集电区电流,这就是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三极管还工作在放大区和饱和区,当基级电流足够大时就是饱和,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R:
理解它内部太难了,一大堆的公式。只要知道它正偏和反偏还有接法应该就够了,我觉得

网友S:
一时不明白,可以先接受它的结果。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放大电流,也是只知道那个输入输出的关系而已。有请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晶体管原理》,从三极管的内部结构了解,很简单的~

网友T: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记住他的作用了,原理不是很明白,先记住再说,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U:
我把三极管只看做一个阀门!
截止、放大、导通。三种工作状态(无水流、水流大小、水流与供水一致)完全受我手的控制。

网友C:
可以看看《晶体管原理》,从三极管的内部结构了解,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S:
这个事情的难处关键在于怎么讲才能让一个新接触的人容易明白

网友V:
最近在看一本挺好的书 专讲识图电路的 挺好的 需要的联系

网友W:
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X:
慢慢来吧,我是看了实验,实验了不懂又看,这样一点一点弄懂

网友Y:
自己搭一个三极管电路,把特征曲线验证一遍,然后再看书

网友Z(2010-06-18):
多看几遍书

网友AA:
26楼正解啊~我感觉把电路想象成水流好多东西都能很容易的理解...

网友AB: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三级管就是一个节点,流入电流的代数和为0,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C:
小电流的变化量控制大电流的变化量,就这样

网友AD:
把基极当做一个控制器来看就好了,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阻

网友C:
我开了个有奖建议帖,好象积极性并不高

网友AE:
认真看吧

网友AF:
华科出版的模电教材看看,就一章,看看就会了,加油啊

网友AG:
仿真的同时结合书本,不要管它内部是什么样子的,电流是怎么来的,要学习的是他的特性,该怎么去利用他。
改变哪些外部参数,能得到什么样的特性,一些基本的电路特性要深刻的理解。
学会这些,ok,你就觉得它们非常的有意思。你就喜欢上了它们。

网友AH:
我也是啊

网友AI:
楼主加油,多看几遍模电的书就大概其明白了,深入一点看一看主要讲述半导体器件的书籍,共勉

网友AJ:
模电很是重要的,三级管,功放管一定是要高清楚的,这比会写个程序,画个PCB重要的多啊,

网友AK:
三极管确实让人很头大啊

网友AL:
我也在学习,确实不大好掌握啊。书本是电路搭好了反复计算静态工作点,而实际中常用的设计步骤确没有涉及。哎,只有慢慢琢磨领会了。可能这就是强调的经验。

网友AM:
看书,看一遍有一遍收获。

网友AN:
一时不明白,可以先接受它的结果。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放大电流,也是只知道那个输入输出的关系而已。有请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C:

呵呵!
同意iC921观点,一时不明白,可以先接受它的结果。
以后书读多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网友AO:
简单
就6各字母
pnp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