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

楼主(2009-11-19):
我下了个CosMIC for STM8 但不能仿真,是没有LICENSE的原因吗?
从COsmic申请一个免费的LICENSE,怎么不给我呀

网友A:
也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对DEBUG TOOLS的原因。。。

楼主:
我可以下载,但不能仿真,是LICENSE的原因吗?

网友B:
如何下载的?不能仿真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C:
没LICENSE怎么可以下载呢,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D:
楼上,现在流行的就是免费下载,但不给license,就想卡巴斯基。刚才还看到免费下载

楼主:
运行STEP INTO,出现cannot find bounds of current function,IDE是ST visual develop,编译是
COSMIC

楼主:
是什么原因,难道ST都解决不了

楼主:
ST VISUAL DEVELOP IDE的版本是4.12

网友E:
你都可以下载了还跟LICENSE 有什么关系啦。

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芯片型号选的对不对。用的是什么项目,你自己建的还是ST给的DEMO,在什么板子上跑的程序。
把项目打个包上来,有空帮你看看

网友F:
看那错误提示,感觉是软件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