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分析数字CATV的IC卡通讯数据格式的?

楼主(2009-11-19):
RT
判断一张卡是否过期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连看热闹的都没有啊.

网友A(2010-05-12):
卡有效期,一般是在CA厂家出厂时设置好的。

网友B:
有效期肯定写在卡内,不过卡是加密的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加密的,要解首先要知道卡的型号,然后在用逻辑分析仪将时序读出,就可看到它的数据了

网友B:
早就用上CPU卡了,仅采集少量数据没多大用处。

楼主(2010-06-24):
CATV的IC分卡现在已经有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