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用FSMC方式驱动LCD管脚复用问题

楼主(2009-11-19):
驱动液晶用到8位数据,和1位地址线,请问剩余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还可以用作其他的IO口吗?如可以如何设置?

楼主:
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

网友A:
不用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配置为普通I/O口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文档Interfacing an LCD with the FSMC of a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device offered in a 100-pin package将A23与液晶RS相连,LCD_BASE地址应为0x60000000|0x007fffff吗?读写液晶时其他地址线会随读写的地址变化而变化吗?比如说RS由0变为1时,设为普通口的A0-A22会变化吗?

网友A:
所有地址线的变化都是你的程序控制的。

楼主:
用端口输出值进行与和或计算后再作为地址进行数据读写吗?

网友A:
不明白6楼的意思。

楼主:
用3楼所说的接法,当需要向LCD模块读写显示数据或控制命令时,要控制A23(LCD的RS)高或者低,实现方法是向一个25位地址中A23位置为1的地址如0x800000或者是A23位置为0的地址如0x7fffff写需要的数据数据。当写地址0x800000时,位A0-A22输出为0,写地址0x7fffff时位A0-A22为1.是这样吗?如果是,有没有方法控制A0-A22保持原输出,而不随地址的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B:
当写地址0x800000时,位A0-A22输出为0,写地址0x7fffff时位A0-A22为1.是这样吗?

是的.
如果是,有没有方法控制A0-A22保持原输出,而不随地址的变化而变化吗?

1.把A0-A22的IO配置成GPIO,这样,IO不随你的地址而变化(没测试过)
2.既然只要用一个地址线即可,你用A23做什么?  我都是用A2,A3的,(用A1也可以的,当时没搞明白STM32的16位下地址线是如何输出的,为保险就是用了A2)

楼主:
呵呵,看了文档Interfacing an LCD with the FSMC of a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device offered in a 100-pin package,说Ax where x can be 16 to 23,好像只能是16-23.就选了A23。

楼主:
另外,是用端口控制位CNF1控制吗?

网友A:
我在3楼不是已经说了吗,“不用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配置为普通I/O口即可”,这样这些引脚就不再受FSMC控制,而是作为普通I/O脚,通过控制I/O脚的方式操作。

楼主:
看了看STM的例程好像是这样控制的。目前先这样理解,将控制LCD用到的端口通过IO口配置寄存器配置为复用功能(AFIO),将没有用到的数据端口和地址端口配置为通用IO功能(GPIO)。先结贴,去试验,如不成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