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型号

楼主(2009-11-19):
有没有这样的电视芯片:直接接收电视射频信号,通过接口控制其接收频率,得到AV和TV信号?就是那种与:MC44BS373芯片成配套的?
修电视时见前面的处理电路太烦了,如果有这种芯片多好啊,希望有知道有大侠不吝赐教!~不论怎样,谢谢先!~

网友A:
去买个AV输出的高频头即可,最典型的型号是FQ1216。

当然,现在的硅高频头IC也很多很成熟了,就一个很小很小的IC加些电感、电容就可以直接输出音频视频了。
自己去搜索“硅高频头”即可

楼主:
xwj大侠真是见多识广啊,在此佩服!~
不过还想问一问题,该问题就不给分了。
我上网查了电视棒,有那种像优盘的,也有好多“硅高频头”的消息,但是就是找不到它的对应型号,所以没法下其资料来看看。再次麻烦您有点不好意思了,希望您能直接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能找到型号啊,
比如: XC2028/XC3028
TDA8275+TDA8290

不要非常小的话也可以不用传统高频头,比如FQ1216ME(MK2)、MK4系列等 ,早期的很多电视卡用的是MK2的FI12x6系列

FQ1216ME Multi-Standard Desktop Video Modules [Philips Semiconductors].pdf

FI1256 MK2.PDF

楼主:
找到了XC3028 / XC2028 ,只可惜找不到详细资料,其公司网站亦找不到,(只有介绍资料)。哪位大哥有其资源否?

楼主:
刚才没看到5楼XWJ大哥的,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