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和过孔的区别,请指点!谢谢大家

楼主(2009-11-19):
PCB, via, vi, top, TE
小弟最近在画一块PCB,2层的,遇到走线有问题,我就用过孔VIA将TOP和BOTTEM打穿,但是常听到有人说盲孔也可以走线,不知道这个
盲孔和过孔有说明区别呢?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过孔是联通顶层和底层的,盲孔一般在多层板中联通中间层

网友B(2010-01-23):
嗯!
LS正解!

网友C:
过孔是联通顶层和底层的,盲孔一般在多层板中联通中间层
引用 网友A:

请教:
假设有4层: top mid1 mid2 bot

盲孔可以实现mid1与mid2联通, 而不影响 top和bot吗?

网友D:
只连通mid1和mid2的,那样的叫埋孔。

网友A:
盲孔和埋孔是用于多层板的技术,埋孔用于联通中间层,在表面看不到;盲孔是连接表面与中间层的

网友E:
画多层板常用的 只是在中间的层之间连接
多画图就知道了

网友F:
盲孔只在多层电路板中才会出现 不过 一般考虑成本和制作工艺 成熟的工程师很少设计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