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天线高手帮忙看一下2.4G wifi 天线的古怪问题~

楼主(2009-11-19):
cat5020是wifi陶瓷天线,L4焊0欧姆电阻,C154不焊,U37是wifi模块,当C153焊4.7nH电感时,wifi信号非常不好,只能在1~2m内达到规定的下载速度,如果把C153焊成4.7nF的电容,即是在11~15米这个距离内也可以达到规定的下载速度。计算PCB上wifi天线引线阻抗在40欧姆。天线知识比较匮乏,看到这个结果云里雾里,搞晕了!
按说0603的封装寄生参数也不至于对4.7nH或4.7nF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啊,请行家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能给一些相关的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天线匹配可不能想当然,电容和电感的特性截然不同,而且2.4G频率下分布参数的影响非常明显,通常天线前加的是低通回路,你把电容替成电感那成什么电路了……

楼主:
多谢板大~~
我查了一下厂商的文档,一般情况下0603电容的寄生电感在0.1nH量级,0603的电感寄生电容在0.1pF量级,对2.45GHz影响好像不大。

通过模块本身的功能得到,这个位置用4.7nH 电感的时候,信号强度在 -25~-35dBm之间,噪声电平在-70~-85dBm,
如果这个位置用4.7nF电容,信号强度为-35dBm~-45dBm,噪声在75~90dBm。

如果用电容,信号强度减弱,噪声也下降,但是性能会更好。如果用电感,虽然信号强度增强,但是性能变差。感觉噪声对此影响更大。不知道有没有减小噪声的有效方法?!另外有没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导致的驻波到信号影响这么大?有没有简单的测试方法或手段?

另外关于天线处的低通滤波器,在2.45GHz处,4.7nH 阻抗大约在70欧姆,此时更像与天线处的阻抗匹配用。

网友A:
分布参数还要考虑PCB和其它元件的,而且影响是元件参数及分布参数的综合结果,不是你想像的这么简单,否则就不需要那些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变态价专用分析、测量设备了,你的参数估计值自然也毫无根据而毫无意义。
噪声来自于空间辐射和系统本体,对输入进行旁路、衰减只能减小输入噪声的水平但却不能改善信噪比,二者仍然是等价的,而信噪比才是关键。
设计输入输出回路时,首先要考虑频率特性,衰减带外信号才有利于增加信噪比,考虑到实际信号的频谱分布,一般加低通即可,重点考量Q品质。天线匹配及极性转换等则又是个独立却也有关联的设计,这与前级电路参数有关,计算、仿真会更复杂,故一般都是由器件厂直接提供。

网友B(2010-12-22):
2.4G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发生。。。

网友C(2013-12-28):
一个天线搞的我头也大了

网友D:
匹配问题,这种不能光靠算,要实际去测试并调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