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RM指令BL的困惑

楼主(2009-11-19):
BL指令同时还将PC寄存器的值保存到LR寄存器中。(《arm体系结构和编程》P58页最后一句)
返回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BX R14 或
MOV PC ,R14

当有L时,当前PC寄存器的值将保存到LR寄存器中。(P59页)

按照三级流水线,当执行BX的时候,PC的值不就是BX所在地址+8,而返回的LR(R14)不是应该保存BX所在地址+4才对吗?

还有个问题,既然其他指令PC都是当前指令+8,为什么STR/STM PC的时候会出现8或12的两种可能性呢? (P14页)

网友A:
1、当执行BX的时候,PC的值不就是BX所在地址+8,----------正确。
2、问的好。PC寄存器的值确实会保存到LR中。关键是,LR自动会做一个调整,把LR = LR - 4。也就是自减4。后续在异常中断章节中,会有更多的例子。实际上,都是相当于LR = PC -4。
记得有些资料管这个现象叫“抖动”-----但愿我没记错这个名词。
3、原因很简单,不同厂商设计的芯片方案,我们控制不了。这与arm汇编没有关系。

网友B:
楼上解释的真是耐心

网友C:
2楼回答的挺好的

网友D:
就是,不必深究,仿真时看看寄存器的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与处理器更新LR值的时间点有关,三级流水线的“执行”,对于BL指令来说,就是执行跳转,而更新LR可能不是在“执行”这一步更新的,我分析是在译码阶段就更新了LR了。

网友F:
有些原理还是要搞清楚的,当然做产品时就没必要深究这些原理性的东西

网友G:
是的,平时我们做项目,很少有人会认真去研究这些原理,但是搞清楚是很必要的

网友H:
以前学习的时候还稍微注意些,现在完全不会深究这些了

网友I:
多思考下着类问题,好处也挺大的

网友J:
关键是自己要知道怎么思考,我呀,不懂

网友B:
思考的时候,不懂得就要多问下,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G:
嗯,问的问题也是自己思考的结晶

网友K:
与ARM编程没关系吧

网友C:
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H:
与编程关系不大,编程就是C语言,可对理解它的结构和硬件资源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I:
要做实际的项目,肯定就不会考虑这些了

网友F:
有时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L:
这还把你困惑的……

网友M:
说明楼主勤于思考,呵呵

网友K:
多思考很不错啊

网友B:
感觉是书上的东西

网友L:
书上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不然怎么上书呢

网友G:
也不一定,有时候看完一本书,难找到多少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