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会不见了吗??

楼主(2009-11-19):
电路如图:
为什么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和不等于5V啊,两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分别为1.6V和2.2V,还有1.2V跑哪去了啊?这只是部分电路图,我原以为是其他的负载分了压,可是我断了其他所有的负载,但是电压还是没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如果是廉价的指针万用表,那一点都不奇怪,是电表内阻的影响。

楼主:
用的是MF47万用表,但是误差不会有那么大吧?相差了1.2V如果是零点几伏我还相信,那为什么我测电源电压又准呢?

网友B:
人家已经说了,内阻。

网友C:
测量仪器的输入电阻会影响精度。因为这个输入电阻有泄漏电流。

网友C:
一般来说,测量仪器的输入电阻要远大于被对象的电阻。

不过,在此提示楼主一试:如果用两个相同的表,用相同的量程同时测量,看看结果会如何?

网友D:
应该是电压表内阻,你可以搭建电路测量一下电压表的内阻

网友C:
应该学会通过内阻计算测量误差的方法

网友E:
经典的问题……尤其是用一个万用表测量放大电路的时候……

所以我的建议是至少配两个万用表

网友C:
mohanwei这招高。我虽然有过好几块表,但同时都是好的也就这段时间,虽然型号规格并不相同

网友F:
百k量级的电路在线测量一般都直接用示波器的,曾经也用万用表,后来吃了几次亏,发现严重影响工作状态就不再用了。非在线测量还可以用用。

网友G:
呵呵:)
Re:
还有1.2V跑哪去了啊?

——跑万用表里去了,但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因为万用表的指针是要靠电流推动的哦~:lol

LZ,看下表盘上是不是写着“20千欧/伏”呢?
然后看下你万用表上打的量程档位是多少V,比如打的是“10V”档,那么这时万用表的内阻就是20k*10=200k欧,
你想,分别把一个200k欧的电阻并联到你的那两个电阻上,分得的电压是多少呢???

明白了吗?:)

网友H:
不错的问题,对新手比较有帮助.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教,原来用个万用表测个电压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网友C:
这个问题,也许费很多周折都讲不明白。但通过这个帖子,可令绝大多数人能能快速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