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单片机做AD采样,差分

楼主(2009-11-19):
即:输入模拟信号的电压为0到2.43V
用50KHZ的采样速率轮流采集两个通道,作差分(重点)后输出。请写出详细的程序(汇编,有说明)。谢谢。

楼主:
补充:10~12位的采样分辨率

楼主:
最好还能滤波后再差分

网友A:
差分就就是做个减法么?
你难道不能差分ADC输入?

网友B:
MCU中有现成的差分输入AD类型可选。

网友C:
用单片机 内部AD可以搞定

网友D:
即:输入模拟信号的电压为0到2.43V
用50KHZ的采样速率轮流采集两个通道,作差分(重点)后输出。请写出详细的程序(汇编,有说明)。谢谢。
*************************
这要求也太过分了吧

网友E:
"作差分(重点)后输出"  真无语了, 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做减**   何必说得这么高深

网友F(2014-11-22):
AD的功能是实现模数的转换,没法差分,要进行差分,找一片运放就行了,楼主概念性的问题都不清晰

网友G:
都没说明用什么片子和方案就要求汇编 输出

网友H:
LZ你这帖子是请谁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