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PI的用法,我的怎么不行啊!

楼主(2009-11-19):
上两个月我用VET6的SPI1操作一个字库芯片,结果很不稳定,最后用的IO模拟的,才算OK;但SPI2操作M25P64,可以。

现在又用C8T6的SPI操作NRF24L01,结果不行。用IO模拟就没有问题了。请问大家是怎么用SPI的啊?我都无语了。

我也是按照例程编写的代码的啊,我用的MDK3。50。

SPI的设置我反复修改,结果一样的:不行。

用示波器测,时钟和输出信号都有。

真是头疼啊!!!!

网友A:
可以把程序拿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不过你说模拟可以,好像也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可以把程序拿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C:
是啊,不然大家什么也做不了

网友D:
楼主一个月了都不拿,估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