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运动设备需要在向下运动时碰到物体时紧急停止

楼主(2009-11-19):
有一垂直运动设备需要在向下运动时碰到物体时紧急停止,需要高精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运动系统没有定,可以是气缸也可以是电机。原本想加一个接触开关,但不知道能不能行,系统功用就是用测电阻头向下移动,在接触到应变片的测阻点时能紧急停止,对应变片不造成硬性伤害还要充分接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那就要看运动设备的质量以及运动的速度了。
要是自由落体还必须紧急停动,真难……

最好的方法是让设备运动速度尽量慢。

网友B:
有位置信息的话,适当提前减速,使在接近终点处停止,相应的现成伺服系统很多。机械上一般还须在最后极限位处加一个碰撞点,防止控制失误。

网友C:
提前减速,和小车撞墙前的控制一样。

网友D:
气缸加缓冲器,现在的气动系统精度还是不错的,尤其适合这种不控制速度的系统。

网友E:
1. 试试用接近开关提前制动,再用终点开关作精确定位
2. 用光电编码器

网友F:
看看火车的挂钩,注意上面的弹簧(缓冲器),楼主的触头也应该是这样的弹性结构。

网友G:
用激光测距,我们的客户有这么干的。

网友H:
方案应该有很多,关键是你的产品有多少成本预算。这会决定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I:
3楼所言不错,这个问题要靠合适的工艺来解决,而且并不容易。

网友J:
测试触点压力,压力一定时,接触良好,并能防止变形

楼主:
谢谢各位,我和大家想的差不多,是想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减速,再在终点相对位置安置一个接触开关,一旦接触输出信号,控制电机停转。不过不知道接触开关哪些能满足要求,6楼t叔不知道光电编码器意思是实现那一部分的功能,8楼激光测距价格高了,11楼的意见我也想过,想在测阻头上集成一个和应变片原理差不多的测压力的原件,接触时有压力产生改变电流大小,从而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E:
在垂直运动部件上装光电编码器,运动时带动光电编码器转动发脉冲,假定全程1000个脉冲,在数到990个脉冲时提前制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通过机械结构和弹簧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