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运动设备需要在向下运动时碰到物体时紧急停止

楼主(2009-11-19):
有一垂直运动设备需要在向下运动时碰到物体时紧急停止,需要高精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运动系统没有定,可以是气缸也可以是电机。原本想加一个接触开关,但不知道能不能行,系统功用就是用测电阻头向下移动,在接触到应变片的测阻点时能紧急停止,对应变片不造成硬性伤害还要充分接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LZ,你太外行了,
这个难点不在于怎么检测、控制,而是在于你的运动机构怎么能快速停下来

网友B:
LS说的对...   怎么快速刹车,完了还得位置非常合适,良好接触.

楼主:
呵呵,就是需要向前辈学习啊,气缸的轴有长短,我就是要解决如何让它快速停止啊,向电机的控制我只要在接触时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停止电机,关键是谁提供这一信号,信号都没有我怎么判断已经运转到位呢,这不是快速刹车的问题,而是通过何种方法能够自动识别的问题,单靠位置调的合适每次一有变动就等重调。难点在于检测而不是快速停止。对于电机控制信号一有继电器断开电机电源就好了,关键在于检测的信号!:)

网友:
检测简单,控制难,不要把问题搞反了,除非你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C: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如果都不行,就先测一下位移,再精确移动,

网友D:
不知道这垂直运动设备有多重? 克服自重和惯性, 可能很耗能哦,
感觉有点象升降电梯, 余量要加很大的

网友E:
为什么非要检测活而不是检测曲轴呢?!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想做一个自动测量应变片的电阻的夹具?
气缸+探针应该可以的。距离压力可以调节。
线路板在线测量都是这样做法。

楼主:
谢谢大家,参考大家的方法我会把系统做一下改进,现在是通过机械结构来完成的,加了一个弹簧,参照航空插头的设计做的,10楼的方**好可以改进我现在的一套设备的运动问题,谢谢了。谢谢大家!
:)

网友G(2009-12-22):
个人觉得可以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

==================================
http://hfctech.cn/

网友H:
不管电机,还是气缸,紧急停止的时候都会有过冲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在结构里面加一根弹簧,这样就不会把应变片冲坏。

网友I:
加弹簧,同时检测应力,这样可以精确控制!
有点像太阳能电池测方阻的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