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烧写坏了一片dsPIC30F4011,大约烧写了8000次左右

楼主(2009-11-19):
都是编程看运行结果,有时改一句也烧写一次,历时三个月,做了几个实验,不足手册上说的万次,不知和我的ICD2质量有关系不,还有好几十次烧写时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有5.3V。

网友A:
超压烧写会导致芯片寿命急剧下降。

网友A:
10000次是有条件的,你可以看看MCHP给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B:
我都是用正规的ICD2烧写芯片,很可靠。

网友C:
好象目标板电源电压低的时候烧写速度很慢.

网友B:
烧写速度确实跟电压有关系。

网友D:
别用山寨的ICD2,这样就和MCHP要求的条件不一样了.

楼主:
没搞好,可能是我的MPLAB IDE没设置好,擦除后又可以烧写

网友E:
楼主不知道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是学生无可厚非,如果已经工作了——这么干是不是费了点?难道不能买个好点的仿真器吗?要知道浪费的时间不光是老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