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TQFP144器件

楼主(2009-11-19):
本人有TQFP144的少量芯片需要焊接,以前用手工焊接的问题太多了。现找能机器焊接的朋友帮忙,如可以的话,请给个报价。要求在武汉

网友A:
哪个还有问题?也就0.5mm间距吧?!

俺焊过的QFP208 0.5mm间距的不下60片,废掉的顶多也就3片吧

楼主:
你更牛,居然废掉了。我只是说焊的有问题,可没说焊废了

网友A:
你知道怎么个废法?我们公司买的XILINX的芯片不是原装的,温度高了把芯片烫的不能用了

但是都焊的工工整整,废掉的也是工工整整的,没有焊接方面的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哦

不会是把引脚整的稀烂了,用镊子搞过来搞过去的吧?!:lol

我以前有一同事这么搞过,是他把引脚焊坏了,我用镊子帮他修复,都搞定了,只是没我焊的那么工整

网友B:
这种东西还有焊不好的?
我之前帮别人焊了10块
100%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