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子钟程序

楼主(2009-11-19):
刚学单片机 参考高人的闹钟程序  自己编的电子钟  请大家指点

/**八个数码管接在P0口,选通引脚通过38译码器接在P2口,都为低电平有效。KEY1,KEY2,KEY3, KEY4四个按键*/
/*            分别接在P3.0,P3.1,P3.2,P3.3 。P1.7接蜂鸣器*******************************************/
/**程序功能:本程序可模拟电子表在数码管上显示,并且有闹铃功能,在显示正常时间情况下按下KEY1即可进入闹铃设置*/
/*******界面设置好后再按KEY1又可回到正常显示时间,KEY2,KEY3,KEY4分别为调整时分秒按键****************************/
/*编写日期:2009年11月19日*/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定义各个数字对应的引脚值
uchar b[]={0,1,2,3,4}; //显示闹铃设定时的引脚值
uchar table[]={0,1,2,3,4,5,6,7};//显示时间
void delay(uint cnt)
{
while(--cnt);
}
uchar num;
uint i=0;
uchar j=0;
uchar k=0;             //全局变量
uchar s=0;//**************************************秒
uchar m=0;//**********************************分
uchar h=0;//********************************时
uchar sh=0;
uchar sl=0; //*******************秒高位,秒低位
uchar mh=0;
uchar ml=0; //*********************分高位,分低位
uchar hh=0;
uchar hl=0; //************************时高位,时低位
uchar hd=0;//*********************闹铃时uchar md=0;//**************************************************闹铃分uchar mdh=0;
uchar md=0;//闹铃分钟
uchar mdh=0;//闹铃分高位
uchar mdl=0;//*************************************闹铃分高位,分低位
uchar hdh=0;
uchar hdl=0;//*************************************闹铃时高位,时低位
sbit KEY1=P3^0;                    //用于切换显示
sbit KEY2=P3^1;                    //调整时
sbit KEY3=P3^2;        //调整分
sbit KEY4=P3^3;                    //调整秒
sbit P17=P1^7;                     //蜂鸣器引脚
uint n;
bit d;                    //显示标志值
void main()
{
TMOD=0x22;//************************八位自动重装定时
TH0=0x06;
TL0=0x06;
TH1=0x06;
TL1=0x06;//************************定时250us
ET1=1;
ET0=1;
EA=1;    //****************************开中断
TR0=1;
TR1=1;    // 开始计时
P2=0;//扫描初值
while(1) //主循环
{
  if(!KEY2)                     //调时
  {
   for(n=0;n<15000;n++);
   h++;
   if(h==24)
    h=0;
   // s=0;
  }

  if(!KEY3)                    //调分
  {
   for(n=0;n<15000;n++);
   m++;
   if(m==60)
   m=0;
   // s=0;
  }

  if(!KEY4)  //调秒
  {
   for(n=0;n<15000;n++);
   s++;
   if(s==60)
   s=0;
  }

   if(!KEY1)                 //检测按键1
   {
    for(n=0;n<1000;n++);
    while(!KEY1);
    for(n=0;n<1000;n++);
    d=1;

    while(1)      //如果按下1键则进入闹铃调整循环
     {
     if(!KEY2)                 //调整时
     {
      for(n=0;n<15000;n++);
      hd++;
      if(hd==24) hd=0;
      hdh=hd/10;  //闹铃时高位
      hdl=hd%10;  //闹铃时低位
      }

     if(!KEY3)               //调整分
     {
      for(n=0;n<15000;n++);
      md++;
      if(md==60) md=0;
      mdh=md/10;  //闹铃分高位
      mdl=md%10;  //闹铃分低位
      }

    if(!KEY1)        //如果再按下1键则跳出闹铃调整循环
    {
     for(n=0;n<1000;n++);
     while(!KEY1);
     for(n=0;n<1000;n++);
     d=0;
     break;              //跳出
     }

}
}

if((hd==h)&&(m==md)) //如果时间与设定的闹铃相等 蜂鸣器响
{
    for(n=0;n<200;n++)      //方波的频率设置
{
  delay(80);
  P17=~P17;
}
}
else

P17=1;
delay(20000);

  }
}
/*********************************************************************************************************/
//                                         计时中断函数
//功能描述:每到计时时间,更新一次秒,分,时的值,并更改对应的分秒时高地位的值。
/*********************************************************************************************************/
void times(void)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f(++i==4000)
    {i=0;s++;}             //4000*250us=1s
    while(s==60)
    {++m;s=0;}        // 秒更新
    sh=s/10;
    sl=s%10;
    while(m==60)    //分更新
    {++h;m=0;}
    mh=m/10;
    ml=m%10;
    while(h==24)  //时更新
    {h=0;}
    hh=h/10;
    hl=h%10;
}
/*********************************************************************************************************/
//                                        扫描中断函数
//功能描述:此中断函数由定时器1定时,每中断一次更换一次,选通值,并更换相应的显示数值。
//
//
/*********************************************************************************************************/
void dis(void) interrupt 3     //扫描中断函数用来显示
{
  while(++j==10)
  {
  j=0;
  if(d)//当显示标志为1时,进入闹铃调整界面
  {
   P2=b[k++];
   if(k==5)           //只让前五个数码管显示
   k=0;
   switch(P2)
        {
     case 0: P0=a[hdh];break;
     case 1: P0=a[hdl];break;
     case 2: P0=a[10];break;
     case 3: P0=a[mdh];break;
     case 4: P0=a[mdl];break;  //对应位的显示数字
         }
   }

  else        //当显示标志为0时,进入正常时间显示
   {
   P2=table[num++];      //选通引脚循环右移
   if(num==8)
   num=0;
   switch(P2)
         {
     case 0: P0=a[hh];break;
     case 1: P0=a[hl];break;
     case 2: P0=a[10];break;
     case 3: P0=a[mh];break;
     case 4: P0=a[ml];break;
     case 5: P0=a[10];break;
     case 6: P0=a[sh];break;
     case 7: P0=a[sl];break;     //对应位的显示数字
     }
   }
  }
}

楼主:
无人讨论 我自己回复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