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计时显示程序时,数据更新和左移显示会有拖尾。

楼主(2009-11-19):
我在做12864的计时显示程序时,数据更新和左移显示会有拖尾,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么?谢谢了。
液晶型号:jm12864j,不带字库。

网友A:
把对比度稍微提高一点点试试?

楼主:
谢谢。我把对比度调过了。可还是有拖尾现象啊。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说是左移的速度过快,造成的响应问题。可是为什么数据更新时也会出现,数据更新时至少有1s啊。

网友A: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拿来显示正常的程序仔细对比一下看看区别在哪儿。在关键位置放初始化子函数试试。

网友B:
试试更新之前先清除原来的内容。。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类似问题,结果是电源供电不足。液晶屏偏置电压偏低的话,液晶反应就慢,造成拖尾现象。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D:
先换个屏试下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我在程序中加了清屏程序。清屏过后然后再显示。可是被清掉的内容并不是马上就消失,而是以阴影状态持续大概有1秒钟。
2、我现在手上就一个12864屏,暂时没有办法更换。
3、偏置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啊。是调对比度的电压么?我测了我这块液晶显示器的VDD是4.9V。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我在程序中加了清屏程序。清屏过后然后再显示。可是被清掉的内容并不是马上就消失,而是以阴影状态持续大概有1秒钟。
引用 楼主:

这个调对比度电压一般能解决..

楼主:
我已经调过了。都没什么好转。请问谁还有没有别的号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