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9-11-20):
请问高人:怎么测定三极管的放大功率?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很不清楚。估计楼主是想说如何测定放大器的功率增益。
在频率不太高时,直接测量功率比测量电压电流等要麻烦一些。通常是测量输入输出电压得到电压增益,然后通过输入输出电阻和电压计算功率增益。

网友B: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就等于放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