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的变压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11-20):
今日拆开一个DC-DC模块(24V转换至+-15V),发现里面有一个变压器。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通过变压器将电压进行转换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变压器不是要交流电压变交流电压的吗?DC-DC中的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

网友A:
这个,建议去了解脉冲变压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仍然是交流电压变交流电压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不能违反。
那些管子,是将直流转换成交流(可能含有直流成份),然后交流成份通过变压器传递,再用些元器件将交流转换成直流输出。
好像很麻烦,是不是?

网友:
今日拆开一个DC-DC模块(24V转换至+-15V),发现里面有一个变压器。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通过变压器将电压进行转换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变压器不是要交流电压变交流电压的吗?DC-DC中的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 ...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用于把交流电压变了交流电压

这种说法的确是正确
但是关键就你是如何理解这个交流电压这个词语
交流电压不一定是市电的正弦交流电
断断续续的直流电也可以理解成为交流电
(我这里断断续续的意思是时有时无)
因此变压器也可以把断断续续的直流变压
在麦克斯韦方程组里面感应电动势=-自感系数*(电流变化率di/dt)
这个公式可以体现这个原理

网友B:
楼上:
麦克斯韦方程组里可没有这么个方程。

网友:
只要公式正确就可以的拉
感应电动势=-自感系数*(电流变化率di/dt)

网友B:
公式倒是没有错。
欢迎123654789常来电源版面。

网友:
我天天都来
只是不吭声而已 :P

网友B:
那以后就多吭两声,如何?

网友C:
就是个中转的“杯子”,把“壶”里的水一下一下地倒出来让人喝掉。

网友B:
楼上的比喻,仅对反激工作适用,对正激工作不适用。

网友D:
dc/dc其实就是把比较笨重低频变压器换成轻小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B:
13楼差矣!
使用笨重的低频变压器,同样要先将直流转换成交流,经变压器传递,再将交流转换成直流。这个过程和使用现代的轻小的高频变压器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123MM, e=-L*di/dt是发拉弟电磁感应定律表达式的导出公式。
法拉弟由于数学底子薄,通过大量试验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却无法用数学来表达,甚至连电压方向都没有表达。后来愣次指出了电压极性,麦克斯韦则用公式进行量化,从而完善了法拉弟电磁感应定律。但这个公式并未出现在麦克斯韦方程组中,但是可以通过方程组导出。
希望多来电源版逛逛,每天多吭几声,呵呵

网友E:
不得了,123MM什么都搞。

网友F:
建议楼主去看看PWM器件的应用

网友G:
哎呀 几天不来 电源版热闹了不少
感到高兴;P

网友H:
跟PWM确实差不多

网友:
变压器原则上来说除了很稳定的直流不能变,其它变化的电压都能变,像交流、直流脉动、矩形波电压等,本质上只要变压器磁芯中磁通能变化就能感应出次级电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理想变压器,实际变压器只能工作于一定频率范围,太低的频率和太高的频率都不行。

楼主:
根据能量守恒,理想状态下两侧的功率应该相等。那么一个小小的变压器能提供多达的电流?

楼主:
脉冲变压器?
是不是初级线圈里有脉冲信号,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次级线圈能感应出脉冲型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A:
输出功率,由变压器允许温升决定,主要是铜损。

同一台变压器,E级绝缘,你在空气不流通的60度环境可输出100W

那么,放在寒风中就可输出500W,放在南北极可输出1000W

当然,效率会大幅度下降。

网友A:
脉冲经过脉冲变压器传输后,波形会畸变,主要是相位延迟、上下沿变缓,顶降,过冲等

网友B:
24楼:
“是不是初级线圈里有脉冲信号,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次级线圈能感应出脉冲型的感应电动势?”
次级感应电压中不能存在直流成份,从波形上看,横轴上下的面积必须相等,即使初级中有直流成份,次级感应出的电压也是横轴上下面积相等的。
次级波形与初级波形并不能完全相同,如26楼PowerAnts所述。

网友B:
23楼:
理想变压器不存在体积,传递功率也没有限制。
这样的理想情况当然不存在,实际变压器有一定体积,给定体积后传递的功率也是有限的。但一定体积的变压器能够传递的功率与工作频率、散热条件等等有关,并非定值。

楼主: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中是不是像图中所画的那样?

楼主:
忘了加图了

V1和V2的比值符合线圈的匝数比?

楼主:
另外问一下:实际的变压器是不是一般来说体积越大,输入输出功率也就也大(其他条件一样的话)。

如果去市面上购买脉冲变压器的话,要注意哪些参数?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频率?

网友I:
DC/DC变压器里面是个高频变压器,它实际上是DC/AC/DC的一个过程,首先前级DC通过开关管的交替导通和关断,将DC逆变成AC,在变压器原边生成一个非正弦的AC,然后在副边感应出AC,最后通过整流装置变换成后级DC,由于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频率很大,所以AC得频率也很高,因此变压器可以设计成很小(相同条件下,变压器体积和频率成反比)。如果DC/DC前级加上一个市电的整流部分,整个AC/DC电源通常叫做开关电源。

网友J:
高频变压器

网友K:
直流用变压器是无效的

网友L:
直流信号经过开关管控制 编程脉冲信号 脉冲信号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 直流成分经变压器肯定过不去 交流成分也不是都能过去 这个跟变压器的参数有关 所以最后的波形会畸变

网友M:
原理很简单,把直流变成方波交流然后就可以用高频变压器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