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PIC的I/O能抵抗多高的静电? ESD

楼主(2009-11-20):
怎么增强电子产品的防静电能力?
是防止静电,还是疏导静电?

有点大禹治水的感觉  :)

网友A:
静电测试有很多种模式,简化点的说法:4KV

至于是防止还是疏导,一般来说,静电的产生基本是防不胜防的,所以对付ESD的方法首先是尽量提供一个静电泄放的电气通道,其次是通过合理的管理手段和设备尽量控制少产生静电,再其次是尽量提高器件的耐静电能力,但随着半导体工艺的不断升级,半导体线径的不断降低,ESD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难以处理,呵呵,也许未来会出现一个新的职业:ESD设计师,专门负责产品设计时的ESD处理策略。

楼主:
谢谢叶公,

昨天我用静电枪 15kv 对着PIC的 I/O 端口打静电,连续打了两个i/o口,结果两个都挂了 :(
两个I/O口不能用了,MCU还是可以正常运行。

(本来是空气放电15kv,后来我闲着没事就来着一个接触放电15kv,试验了一把)

但是在PIC的datasheet上,我还没看到关于i/o口 防静电的参数?

楼主:
PIC16F727

网友A:
16系列里面,不算16F5X系列,估计16F72X指标最低,16F19XX可能和16F72X差不多。

半导体线径决定的。

楼主:
关键字: ESD  TVS  压敏电阻

作者:孔文

ESD对电子设备造成的困扰从未中断过,专家们研究出了压敏电阻、聚合物以及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等产品与之抗衡。在种类繁多的ESD保护产品中,究竟哪一款器件最适合你的产品?如何制定电子设备ESD保护策略?一起来看看安森美半导体的专业建议。

外部保护器件,ESD的最佳“门神”

安森美半导体亚太区标准产品部市场营销副总裁麦满权指出,电子设备需要使用外部保护器件,除了因为:产品的功能集成化造成I/O接口的增多,为ESD进入电路及电压敏感型元件提供了有效路径;产品外观小型化,使得IC更容易受到ESD损坏;以及强制性ESD抑制标准IEC61000-4-2的推出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将外部保护器件置放在连接器或端口处,在ESD进入电路板之前就有效的抑制ESD事件的发生。

对于电子设备来说,ESD无孔不入。以手机为例,按键、配件插口、扩音器、扬声器以及电池接口等,都是ESD的绝佳“入侵”路线。为了保护电路以及电压敏感型元件,电子设备中需要使用许多个ESD保护器件,基于成本和体积的考虑,人们想到把ESD保护集成到CMOS芯片中去。麦满权指出,这种方式目前是可行的,但是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这种集成ESD保护的方式将会受到硅片面积的限制。在1.5μm工艺下,2KV ESD保护所需要的IC面积只是整个芯片的几十分之一,但是当半导体工艺向65nm 以下转移时,ESD保护所使用的硅片面积过大,CMOS芯片将很难容纳下ESD保护功能。况且,当工艺越来越精细的时候,电子设备对ESD保护的要求就越高。因此,麦满权断言:有效的ESD保护是不能完全集成到CMOS芯片中的。

安森美半导体亚太区标准产品部市场营销副总裁麦满权

平衡成本与性能,聪明的完成ESD保护

电子设备厂商通常面临高性能与低成本两难全的困境,该如何平衡如何选择呢?我们先从器件选择入手为大家进行分析。

首先比较一下压敏电阻和TVS的性能。安森美半导体分立产品部资深保护和合规专员Robert Ashton介绍,压敏电阻和TVS都是采用了电压钳位的保护策略,但是通过分别对其进行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8KV接触放电,分析捕获的IEC应力波型可以得知,TVS保护性能强过压敏电阻很多倍。Robert Ashton解释说,压敏电阻采用物理吸收原理,每经过一次ESD事件,材料就会受到一定物理损伤,形成永久性的漏电通道,而TVS是采用的半导体钳位原理,在经历ESD事件时,瞬间将能量传递出去,对器件本身并无影响。麦满权形容TVS的这种ESD保护方法如同打太极,将敌人的力量化解开来,而压敏电阻则是象“少林”一样,用自己的健康一次次硬扛敌人的打击,很容易内伤。因此,无论是从产品的使用寿命还是可靠性来看,TVS都是不错的选择。有厂商表示,之所以会选择压敏电阻来进行ESD保护,是因为相较于TVS来说,使用压敏电阻可以降低成本。麦满权认为并不尽然。他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个客户基于成本考虑,选择了压敏电阻进行ESD保护,结果该公司卖去北方的产品因为返修率太高而被退货。经分析,造成退货的原因是由于北方太干燥,导致ESD事件频发,压敏电阻屡屡发生泄漏,而导致该电子产品受损,结果,退货带来的损失远大于器件成本的增加。

安森美半导体分立产品部资深保护和合规专员Robert Ashton

其次,我们来谈谈ESD保护单个器件的选择与ESD阵列选择的择衷。很多电子设备厂商基于产品体积的考虑,会倾向于选择ESD阵列。麦满权指出,厂商需要理性分析产品的实际需要,慎重选择。由于ESD保护器件需要靠近I/O端口处放置,才能更有效地进行ESD防护,所以要充分考虑PCB布局。例如,手机扬声器和扩音器相隔较远,不适合采用ESD阵列。此外,如果厂商在产品PCB完成之后再考虑增加ESD保护器件时,也需要考虑走线问题,否则,为了采用ESD阵列而导致走线不方便、需要扩大PCB板面,就很不划算了。

最后,当厂商希望缩小电子设备体积的时候,常常会认为器件封装越小越好。安森美半导体认为还需要考虑代工厂贴片工艺是否跟得上。安森美半导体在小封装设计上有很大的优势。目前该公司最小的SOT-1123封装器件比SOT-723封装外形少了58%,重量轻了20%。如此小的封装并不是适合每一家厂商使用。当代工厂贴片技术有限的时候,采用该小封装器件可能会导致焊接时器件偏离焊盘,增加次品率。

安森美半导体还利用电压捕获测试夹具,现场演示了该公司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比较所具有的优势。麦满权指出,安森美半导体并不满足于仅仅产品性能具有优势,他们还在整体解决方案以及技术支持服务上下足功夫,帮助客户完成优秀的ESD保护设计。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期待着更加优秀的电子设备不断涌现。

楼主:
TVS 选用原则
TVS 作为电子系统的保护器件,正确的选用是很重要的。首先应了解电子的工作条件及可能发生的意外的电源的性质,然后

照以下的原则选用适合的 TVS 器件:

1 、反向变位电压( VR )应等于或略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这样可以确保不因 TVS 的接入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注
意,在交流电路中,交流工作电压需乘 1.4 倍取其峰值来确定应选用的变位电压。

2 、反向击穿电压( VB )不小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工作电压。如果在最大允许工作电压下, TVS 进入击穿状态。将使电路中
的漏电流增大,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3 、最大箝位电压( VC )必须小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即在箝位电压下,不会损坏电路中的任何元器件。

4 、最大峰值脉冲功率( PM )必须大于电路内部或外部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

楼主:
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选用原则:
对信号传输线路,进行ESD防护,须考虑:
1.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
2.压敏电阻电容量与信号传输速率相匹配,即压敏电阻在信号传输时,对信号没有衰减;
3.压敏电阻耐ESD能力与整机要求相符。
4.在满足信号传输质量时,尽可能选用电容量大的压敏电阻,这样ESD保护效果优良,而且提高了能量吸收能力。【电容量大,可能会对触摸按键效果有影响,需要测试验证】

对电源线路,进行感应过电压、操作过电压防护,须考虑:
1.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
2.压敏电阻的最大峰值电流、能量耐量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感应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幅值。在电路结构、空间位置、设计成本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选用电容量大或尺寸大的产品,提高了能量吸收能力,增加使用可靠性。

网友A:
压敏电阻因为响应时间的问题,一般用在防浪涌雷击的电源电路中,对于ESD来说,使用它往往效果不佳,对付ESD,还是使用TVS为好。

但对于功率要求比较大的电源部分,用压敏比TVS适宜。。。

网友B:
刚测完30KV雷击实验,多加30元,你的485就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