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比8位机解密难度高的疑问

楼主(2009-11-20):
老人跟我说,喜欢用ARM,因为不可解密。 成本控制不大的项目,喜欢选ARM,不用8位机。

请问,这个我该如何理解?

网友A:
ARM一般都用外围FLASH吧,PGA,FPGA,PLD,这些解密成本要高些,难度比较大。单片机,现在国内能做的公司比较多了,成功率也很高!

楼主:
我咋遇到的,都是用内部flash呢。

网友A:
lz用哪个芯片?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少